代码被自动擦除问题

楼主(2009-12-24):
(无正文)

网友A:
怀疑你的430坏啦

网友B:
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绝对没有坏

楼主:
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吗?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运行,所以我肯定没有坏

网友C:
自动擦除?怎么可能,是不是你程序那没写好,死在哪个步骤上了

网友D:
我觉得也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E:
恭喜你,发现了BUG~~~

网友F:
百度了下,内部没有BOD电路,上电时电压没达到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时就开始运行程序,会造成FLASH的紊乱

网友B:
一般较老的单片机内部都没BOD电路。

楼主:
嗯,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

网友G:
复位时间不够?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楼主:
我听说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不知咋回事

楼主:
没人说了?

网友H:
我听说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不知咋回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只是听说嘛

网友E:
还没弄明白啊

楼主:
是啊,算了,结贴了,我看是没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