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2009-12-24):
外部的两个晶振总是无法起振,线路连接是对的,不知咋回事

网友A:
32.768K的晶振接两个30P的电容试试,还有8M的晶振的电容也换成30P的

网友B:
MSP430一般工作于低功耗只用32768的就可以啊

网友C:
你可以先把32768那个外部加上2个30P的电容,不要小看这2个电容,他们其实是协助起振的

网友C:
另外,你是怎么确定是晶振没有起振的用频率表量的吗?单片机不工作的原因很多的,也不一定全是晶振的问题,所以要确定好在说~

楼主:
另外,你是怎么确定是晶振没有起振的用频率表量的吗?单片机不工作的原因很多的,也不一定全是晶振的问题,所以要确定好在说~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32.768K的晶振接两个30P的电容试试,还有8M的晶振的电容也换成30P的
引用 网友A:

嗯,我试试吧

网友:
我做的单片机,外部晶振也不起振,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这个一般是硬件问题,看看电容是否匹配,还有是否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E:
听说在晶振2脚间并个大电阻有助于起震可靠。没有验证过。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片子?

网友B:
硬件接法上可能56PF过大,我采用的是22PF,另外32768可不接晶振。

网友F:
回复 楼主:

msp430好像太大了吧

网友G:
软件上严格注意开启XT2高速晶振的启动顺序

网友B:
对,首先开启XT2,等待晶振起振后,选择MCLK为XT2,然后用示波器检测要用X10档,否则影响起振。

网友H:
可以使用有源晶振试一下!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D:
楼主还没找到问题吗?

楼主:
谢谢15,16楼两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F:
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启动顺序不对吗?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具体原因,
分享一下吗

网友J:
没用过,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哎,没人回答,算了,结贴了吧,今天真郁闷,两问题一直来都没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