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5211收发不一致问题

楼主(2009-12-24):
我先说一下电路的参数,22脚接的电容为470p21接的为220p20脚接的电阻和电容分别为100k47n

问题是:
用示波器在22脚测得的波形如下图:

19脚测得的波形为:

25脚测得的波形为:

但是我发射的波形却下图所示这样的:

为什么码元宽度不一样呢?我改过sallen-key滤波器的带宽,但结果不明显,请问问题出在哪了呢?非常希望您能告诉我问题在哪,非常感谢!

网友A:
FSK就是用不同频率的载波来表示数据的,是否为电路问题,楼主可通过分别发送长1和长0来进一步分析判断。

楼主:
发送长1和长0时(数据只有八位时)解码也不对,而且解调出来的整个数据宽度加大了,但如果连续发送的位数多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可能是信号带宽过宽,降低些试试。

楼主:
数字信号带宽不就是码元速率吗?我设的波特率是1200,已经很低了啊

网友A:
再降,当然也有可能你的用法或设置有问题,一项项排除。

网友B:
滤波器设置为1。5~2倍数据速率,RC 时间常数为3倍数据低电平宽度。

楼主:
最近出差了,回来接着调,呵呵

网友C:
你的电路搞定了么?
JoJo

Mobile:13472459177
Tel.: (021) 3425 5156*804
Fax: (021) 3425 0157

Msn: zhouzhouzqh83@hotmail.com
SH office: (上海英浩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徐匯區中山西路2025號永升大廈1018室
Address: Unit 1018, Yongsheng Bldg., No.2025 West Zhongshan Rd., Shanghai, China

楼主(2010-03-03):
10搂真不好意思,前端时间在赶别的项目,现在回来接着做发射的这个,您用过TDA5211吗?我用的发射芯片是与它配套的TDA5101,数据发射直接用单片机串口,我总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最后一级比较器上,但换过元器件,没多大用处,还得接着调,呵呵

网友D(2020-06-25):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处理了吗,你是怎么解决掉的?。我这几天在试产品,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在距离比较近的时候,5211的输出波形还是比较理想,可是到130米以后,输出脉冲不对了。我测试了同行的产品,好像都不对有这种情况,就我家的有这情况 。。我的5101输出在4d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