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上面的图是由发光二极管的1206封装组成,我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许多1206封装当作一个整体组成一个封装?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楼主:
谢谢ls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用这种方式做成一个新的封装之后,打开软件的时候软件的工具条不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把不正常的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