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12-24):
请问大家,TL431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如图所示的每个元器件都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只是个示意图。里边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是保护用的,暂时先不看。

正常工作时,K与R之间以及R与A之间各接一个电阻构成分压器,另由正电源接一个电阻到K。
由楼主的图可知,运放将R端电位与基准进行比较,R端电位高于基准时运放输出升高,使三极管趋于集电极电流增加,K端电位降低,从而使R端电位也降低。R端电位低于基准时反之。当R端电位恰与基准相等时电路达到稳定,此时K端电位经两个电阻分压后恰为基准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运放好像是充当比较器的作用啊?说错了不要见怪哦。

网友B:
TL431片内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又不是开关工作,怎么会是比较器?
反馈环路有个电阻在片外(可能是两个电阻构成分压),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没有看到反馈环。

网友C:
这两个图,框住器件接线,就相当于一个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D:
这个简图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TL431的原理
R端电压↑ → 运放+/-2端的差值↑,差值为正 →  运放输出↑ → 三极管Ib↑ →
三极管IC↑
三极管IC变大之后,如果使用正确的电路形式,应该形成负反馈,R端电压会变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E(2011-03-22):
TL431片内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又不是开关工作,怎么会是比较器?
反馈环路有个电阻在片外(可能是两个电阻构成分压),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没有看到反馈环。 ...
引用 网友B:

请问maychang老师那个 “反馈环路有个电阻在片外(可能是两个电阻构成分压)”
是指哪个环路了?谢谢

网友F:
自己分析了一下,确如3楼所述。
自己也受教了!

网友B:
此图即3楼下面那图。

网友E:
明白了,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G(2011-06-06):
回复 网友D:
那R端电压降低的情况下呢?我就问一点,R端的电压降低,TL431内部的放大器为什么不进入关闭状态?

网友C:
R端电压↓,K-A之间的电阻就会↑,依然能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那依然是工作在放大区,但还是没有解释R端电压低于2.5V时,TL431为什么不进入关闭状态呢?

网友H:
电流经二级管返回形成反馈回路  非比较器 而是正电运放

网友G:
回复 网友H:
Thanks a lot.

网友I:
把楼主图中的运放和三极管作为一个整体看做是一个运放,那TL431就是个同相放大器了。

网友J:
各位大侠,我还不是很清楚,当运放正极电位小于2.5V时,具体是如何反馈的?

网友K(2011-08-17):
小於2.5v不是停止工作了嗎?怎麼又有反饋啊??同求解....

网友L:
拿本模电书,对着运放那一章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内部框图很有用,分析故障的关键时候可能会用得上.仔细看一下7楼分析的. 至于其他人的给的简化的示意图, 遇到有难度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M(2013-01-12):
TL431中的基准电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基准电压是2.5伏吗?当输出电压升高,那么基准电压也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