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贴,翻译RVDS的scatter文档

楼主(2009-12-24):
5.1 关于分散加载
     一个镜像通常由多个域和输出段组成。每个域可以有独立的加载和执行地址。
     为了构建镜像的内存表,链接器必须掌握如下信息:
     1、输入段与区域对应的描述信息
     2、域与内存表中的地址一一对应的描述信息

     分散加载机制使链接器通过读取一个描述文档来生成指定的内存表。分散加载可以完全控制镜像内组件的分组和放置。分散加载也可以使用在简单镜像上,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使用在复杂内存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多个域在加载和运行时可能处于不同的地址(甚至地址会相差很远,这句是我自己加的)。
     本节内容包括:
     1、为分散加载定义的符号
     2、指定栈和堆
     3、什么时候使用分散加载
     4、分散加载的命令行选项
     5、简单内存表镜像
     6、复杂内存表镜像

楼主:
arm和rvds那篇根据项目进度随时更新,scatter争取有时间就翻译。然后想再写一些MIPS的,接下来再写ATA/ATAPI(这个东西感觉面太窄,写不写不定),

楼主:
5.1.1 为分散加载定义的符号

  如果链接器使用了一个分散加载描述文件来生成镜像文件,链接器就会产生一些跟域相关的符号。这些符号在4-3(域相关符号)中有详细描述。链接器当且仅当这些符号被你的代码使用才会生成。

未定义符号

  在默认状态下,下面这些符号在使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时不会被定义:
1、Image$$RW$$Base
2、Image$$RW$$Limit
3、Image$$RO$$Base
4、Image$$RO$$Limit
5、Image$$ZI$$Base
6、Image$$ZI$$Limit

  默认提供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会用到Image$$ZI$$Limit这个值,因为在使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时这个值在默认情况下不被定义,所以你就必须自己重新生成__user_initial_stackheap()来定义堆顶和栈顶区域的值。实际上,你完全可以使用C库提供的替代函数,而不用你自己去重新写一个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_注意___
如果你自己写了__user_initial_stackheap(),那么所有同名的库函数都会被覆盖。
_________

如果你使用了分散加载,但是并没有指定任何特殊区域的名字,并且没有重新生成__user_initial_stackheap()的话,链接库就会产生如下错误信息:
Error: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scatter-load file declares no heap or stack regions and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is not defined.
如想获得更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下章节:
1、在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3.0 Compiler and Libraries Guide中的C和C++库(库内存模型的详细信息)
2、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3.0 Developer Guide中的如何开发嵌入式软件。

楼主:
5.1.2  指定栈和堆

  ARM的C库提供了可选择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可以根据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提供的信息自动地为你选择正确的函数。
  如果想用使用两段内存域模式,就要在你的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定义两个特殊的执行区域,分别是ARM_LIB_HEAP和ARM_LIB_STACK,这两个区域都要求是EMPTY属性。这种操作会通知C库选择使用如下符号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进行编译链接:
  Image$$ARM_LIB_STACK$$Base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Image$$ARM_LIB_HEAP$$Base
  Image$$ARM_LIB_HEAP$$ZI$$Limit
  只能指定一个ARM_LIB_STACK或者ARM_LIB_HEAP,而且你必须为它们分配一个大小,例如:
  ARM_LIB_HEAP 0X20100000 EMPTY 0x10000 -0x8000  ;堆从1M偏移开始,并且向上生长
  ARM_LIB_STACK 0X20200000 EMPTY -0x8000 ;栈顶在2M偏移处,向下生长,32K大小
  你也可以强制__user_initial_stackheap()使用一个混合堆栈区,只需定义一个属性为EMPTY,名字叫做ARM_LIB_STACKHEAP的单一执行区域即可。这一操作通知__user_initial_stackheap()使用符号Image$$ARM_LIB_HEAP$$BASE和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来生成堆栈区。

注意:如果你自己重新生成__user_initial_stackheap(),会导致所有库函数被重置。

楼主:
5.1.3  什么时候使用分散加载

  链接器的命令行选项能够对代码和数据的放置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要想实现完全控制就要求有更复杂更详细的描述指令,而这些是命令行不能胜任的。需要使用分散加载的情况包含以下几种:

复杂内存表
  数据和代码必须被放置到内存的许多不同区域之中,要求有详细的指令说明哪一部分要被放置入哪一内存区域。

不同种类的内存
  许多系统包含多种不同种类的物理存储器,比如flash,ROM,SDRAM和快速的SRAM,分散加载描述能够准确的将代码和数据放入其最适合的种类的存储器中。举例来说,中断处理可能会被放入SRAM以提高中断响应速度,而不常使用的配置信息则可以放在低速的flash中。

映射到内存的I/O
  分散加载描述可以精确地将一段数据结构放置在内存表中的指定地址上,从而被映射的外设能够很方便地访问到。

固定地址上的函数
  一个函数可以链接在内存的固定地址上,即使整个软件环境已经改变并且重新编译过。

使用符号来识别堆和栈
  应用程序被链接的时候,可以定义堆和栈地址的符号。

  综上所诉,基本上嵌入式系统都会要求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因为它们都要有ROM,RAM和映射I/O。

下面是一段描述Cortex-M3的分散加载的文字,没做过,看不懂,不翻译。

网友A: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很懒的,都不想去看E文,多谢楼主辛苦翻译。

楼主:
谢楼上二位捧场,我翻这个也是为了强迫自己把每句话都看一遍,要不然就总是跳着看。

楼主:
5.1.4  分散加载命令字

  在armlink中使用分散加载的格式如下:
  -scatter description_file
   这个命令字指示链接器用description中所描述的格式来生成镜像文件,描述文件的格式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的正式语法》这一节中描述。
  获取更多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的信息,参考如下内容:
1、指定区域地址和段地址的例子(5.3)
2、简单镜像的等效分散加载描述(5.4)
3、在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3.0 Developer Guide中描述如何开发嵌入式软件的章节。

楼主:
5.1.5 简单内存表镜像

  图5-1中的的分散加载描述将目标文件中的各个段按照如图5-2中所示放置。
  每个区域的指定大小虽然只是一个可选参数,不过如果指定这些参数,链接器就会帮助你检查链接结果是否超过该区域的指定范围。
  这个例子利用链接器的简单命令字来替代,只需在链接命令行中指定--ro-base 0x0和--rw-base 0x10000即可达到同样效果。

楼主:
下面这段是对图5-1中的scatter描述的一些说明。
图5-1中,加载区域的命名为LOAD_ROM,它的起始地址为0x0000,最大尺寸为0x8000。
此加载区域中有两个执行区域,第一个执行区域命名为EXEC_ROM,起始地址为0x0000,最大尺寸0x8000,此区域中放置所有属性为RO的段,包含代码和只读数据段。
第二个执行区域命名为RAM,起始地址为0x10000,最大尺寸为0x6000,该区域存放所有属性为RW和ZI的段,所谓的ZI也就是zero init,包括bss段,stack和heap等。

楼主:
5.1.6 复杂内存表镜像

图5-3中的分散加载描述将program1.o和program2.o这两个文件中的各个段按照如图5-4所示加载到系统内存中。
和图5-1中的例子不同,这种复杂的应用不同通过简单的命令行中的命令字来实现。

注意事项:图5-3中的分散加载描述只描述了program1.o和program2.o的代码和数据段加载。而如果你链接了另外一个文件,比如说program3.o,而却还是使用图5-3中的分散加载描述,那么program3.o中的代码和数据段就无处存放。
除非你是对代码和数据的位置有非常特殊的要求,我们建议使用*或者.ANY描述符来放置余下的代码和数据。(参考《在固定位置存放多个区域》这一节)

楼主:
5.2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的正规语法

  分散加载文件是一个向链接器描述目标嵌入式产品的内存表的文本文件。如果你正在使用链接器的命令行形式,描述文件的扩展名并不是很重要。描述文件使你能够指定以下内容:
1、每个加载区域的加载地址和最大尺寸
2、每个加载区域的属性
3、从每个加载区域导出的执行区域
4、每个执行区域的执行地址和最大尺寸
5、生成每个执行区域的输入段。
描述文件的格式反映了加载区域,执行区域和输入段之间的层次关系。

注意事项:
输入段到底是分配给哪个区域,跟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选择模式的书写顺序没有任何关系。选择模式同文件/段名字或者段属性之间的最佳配对赢得这种分配关系。参考《解决多重配对》小节。

这一节中描述如下内容:
1、BNF符号及语法
2、分散加载描述文件语法概述
3、加载区域描述
4、输入段描述
5、解决多重配对
6、解决路径名

网友B:
好。顶。辛苦。谢。
顺便把帮助都翻译了吧。呵呵。

网友C:
研究太细,小心无法自拔阿~~

楼主:
研究太细,小心无法自拔阿~~
引用 网友C:

还不至于,只是晚上回家无聊玩的,顺便学学英语。

楼主:
好。顶。辛苦。谢。
顺便把帮助都翻译了吧。呵呵。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RVDS的帮助文档...,那个稍微有点长...

楼主:
5.2.1 BNF符号和语法
BNF(backus naur format)就是scatter文件所用的形式语言,这里概括了它所用的语法和符号规则。
"        : 引号用来表示所引用的符号作为通常意义的字符。(个人理解就类似于c语言中的n和\n的关系),比如 B"+"C只能用B+C形式来替代,而B+C可以用BC,BBC或者BBBC来替代都可以。

A::=B : 定义A与B等价,比如A::=B"+" | C 代表A = B+ 或者 A=C。::=表示法还可以进行复杂结构的定义,表达式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用更简单的成员来表达,例如 A::=B和 B::C|D表示A=C或者A=D。

[A]     :可选元素A,例如,A::=B[C]D表示A=BD或者A=BCD。

A+     :元素A可能会出现多次(一次以上)。例如 A::=B+表示A可以被表示为B或者BB或者BBB。

A*     :元素A可能会出现多次(零次以上)。

A|B    :元素A或者B可能会出现,但是不会同时都出现。

(AB)   :元素A和B被打包在一起。这一表示方式在使用 | 运算符或者重复一个复杂模板的时候很有用,例如A::=(BC)+(D|E)表示A的值可能是BCD,BCE, BCBCD,BCBCE,BCBCBCD,BCBCBCE中的一个。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此时重新看了下这部分文档,由于这一年中学习了一些正则表达式的知识,立即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内容,看来多学点“没用”的东西还是有用的。

楼主:
刚才在网上搜到了一份别人已经翻译好的资料,是某个培训机构的,看过这个培训机构的一些资料,确实是相当不错,至少写资料的人肯定是做过很多很底层的工作的,某公的那些ppt,培训文档什么的就是明目张胆的直接指向他们的培训资料。
所以我这个的目的就纯粹是逼自己学习并练习英语了。

楼主:
5.2.2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语法概述

注意事项:本节中的BNF定义,添加的回车和空格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分散加载定义对此并不做要求,并且它们如果出现会被忽略。

一个scatter_description(分散加载描述)表达一个或者多个load_region_description(加载区域描述):Scatter_description ::= load_region_description+

每个load_region_description由以下成员表示,一个加载区域名,属性或者大小声明是可选项,还需要有一个或者多个执行区域描述:
load_region_name (base_address | ("+" offset)) [attributes] [max_size]
"{"
        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
"}"

每个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由以下成员表示,执行区域名,基地址说明,一个或者多个输入段描述,属性或者大小作为可选项:
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 ::=
    exec_region_name (base_address | "+" offset) [attribute_list] [max_size | "-" length]
        "{"
              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
        "}"

每个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由以下成员组成,一个源模块选择程序模板,后面可能跟随输入段选择程序:
input_section_selector ::=
           ("+" input_section_attr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input_symbol_pattern)

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 ::=
    module_select_pattern
      ["("
         ("+"input_section_attr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input_symbol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input_symbol_pattern)*
        ")"]

楼主:
5.2.3 加载区域描述

一个加载区域包含如下内容:
1、名字(链接器用来区分不同的加载区域)
2、基地址(加载时使用的代码以及数据的起始地址)
3、属性(可选)
4、最大尺寸(可选)
5、执行区域列表(执行时区分各个模块的类别和地址)

BNF语法如下:
load_region_description ::=
    load_region_name (base_address |("+" offset)) [attribute_list] [max_size]
        "{"
              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
        "}"

  链接器会为每个执行区域生成一个符号 Load$$exec_region_name$$base,这个符号记录了执行区域的加载地址(参见《执行区域描述》)。而load_region_name只是用来区分各个加载区域,也就是说不会生成类似Load$$region_name的符号。
  为调试器生成的镜像文件要求每个区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地址,因为调试器要把每个区域加载到他们的加载地址上。在调试器中使用叠加加载技术会导致镜像的部分文件被覆盖。而一个完善的加载程序或者操作系统是可以正确加载重叠的位置无关区域,此时一个或者多个位置无关区域自动地被移动到不同的地址上。

base_address:  指定区域中的目标文件被链接的地址,这个地址必须是字对齐。

+offset: 将当前加载区域的基地址描述为上一个加载区域结束地址的偏移量,offset必须能够被4整除。如果这是第一个加载区域,那么就意味着是相对于0的offset偏移。

attrbute list:声明加载区域内容的属性
1、ABSOLUTE  绝对地址
2、PI               位置无关
3、RELOC        可重新分配
4、OVERLAY    叠加
5、NOCOMPRESS  不可被压缩
前四种模式不能并存,只可指定其中一种。默认的加载区域属性是ABSOLUTE。
如果几个加载区域属性是PI,RELOC或者OVERLAY中的一种,那么这些区域可以有重叠的地址范围。对于ABSOLUTE属性的区域,链接器不允许有重叠地址。
OVERLAY关键字允许你在一个地址上放多个执行区域。ARM在RVCT中不提供overlay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使用这项功能,就得你自己提供overlay管理功能。
默认状态下,RW数据压缩功能是使能的。NOCOMPRESS关键字允许你指定一个加载区域在最终的镜像中不被压缩。

max_size  指定加载区域的最大尺寸。如果指定这一数值,armlink会在这个区域大小超出max_size时报错。

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指定执行区域的名字,地址和内容。参见《执行区域描述》

楼主:
5.2.4 执行区域描述
一个执行区域包含如下内容:
1、名字
2、基地址(绝对或者相对)
3、最大尺寸(可选)
4、执行区域属性
5、一个或多个输入段描述(放入这个执行区域的模块)

BNF语法如下:
  execution_region_description ::=
      execution_region_name(base_address|"+"offset)[attribute_list][max_size|"-"length]
          "{"
                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
          "}"
execution_region_name:执行区域名称

base_address:指定区域内的目标文件链接的地址,此地址必须是字对齐。

+offset:将此区域的基地址描述为相对于上个区域结束地址的偏移量,这个值必须被4整除。如果这个执行区域之前没有其他执行区域(当前加载区域内的第一个执行区域),那么这个offset就代表此执行区域的基地址是相对于加载区域基地址的offset偏移。如果使用+offset语法,并且外层的加载区域包含了RELOC属性,那么执行区域也将继承RELOC属性。而如果使用一个固定的base_address,那么后续即使有+offset,这个offset也不会继承RELOC属性。

attribute_list:指定执行区域内容的属性
  ABSOLUTE: 绝对地址,指定了执行区域的执行地址。
  PI:位置无关
  OVERLAY:叠加区域
  FIXED:固定地址。此区域的加载和执行地址都是指定的固定地址(这个区域是根区域)。参见《生成根执行区域》。根描述符必须有一个绝对基地址,或者是offset +0。
  EMPTY:在执行区域中预留一块指定长度的空内存区,主要应用于堆和栈。参见《预留一块空区域》
  PADVALUE:定义填充值。如果你指定了PADVALUE,同时你也给出一个数值,例如:
    EXEC 0x10000 PADVALUE 0xffffffff EMPTY ZEROPAD 0x2000 这将生成一块长度为0x2000的所有内容填充为0xffffffff的区域
   ZEROPAD:在elf文件中生成一块全零的区域,这样的话就不必运行时再对内存进行清零。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属性可以节约运行时的初始化时间。
  NOCOMPRESS:不允许被压缩。
  UNINIT:不能被初始化为全零。

max_size:可选项,当区域大小超过这个范围时,链接器会产生一个错误。

-length:如果长度是一个负值,那么base_address就会被认为是此区域的末尾。通常和EMPTY属性共同使用来说明一个向低地址生长的栈空间。

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指定输入段的内容,参见《输入段描述》。

以下为注意事项:
1、你只能指定PI,OVERLAY,FIXED,ABSOLUTE这些属性中的一个,如果未指定,那么ABSOLUTE作为执行区域的默认属性。

2、具有+offset描述的执行区域要么继承前一个执行区域的属性(如果是加载区域内第一个执行区域,则继承加载区域属性),要么具有ABSOLUTE属性。

3、只有根加载区域可以使用ZEROPAD属性来进行全零初始化,如果在非根加载区域使用ZEROPAD将会产生一个警告,并且ZEROPAD属性无效。

4、不能显式指定执行区域的RELOC属性,这一属性只能从加载区域处继承。

5、使用+offset表达方式的区域不能拥有它自己的属性(除非是ABSOLUTE属性覆盖了继承属性)。使用 +0 ABSOLUTE这样的组合指定一个区域具有ABSOLUTE属性同时并不改变它的起始地址。

6、具有PI或者OVERLAY(或者继承了RELOC)属性的区域允许拥有重叠的地址范围,链接器不允许ABSOLUTE和FIXED执行区域有重叠地址范围。

7、RW数据默认被压缩。UNCOMPRESS关键字允许你指定一个执行区域在最终镜像中不被压缩。

8、UNINIT指定执行区域中的任何ZI输出段不能被零填充。使用这一特性来生成一个包含未定义数据或者存储器映射I/O的执行区域。

网友D:
已经下载了,IAR没用过,我基本上都是用KEIL了,原来用的ADS,IAR都说好,可就是没尝试过

楼主:
5.2.5 输入段描述

  输入段描述是一种用来用以下内容区分不同输入段的模板:
  1、模块名(目标文件名,库成员名,或者库名)。这个模块名可以使用通配符。
  2、输入段名,或者输入段属性,类似于READ-ONLY或者CODE。
  3、符号名。

  比如说在一个输入段描述中:program.o(+RO)模块名就是program.o,输入段属性是RO。

  输入段的BNF语法如下:
  input_section_description ::=
          module_select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input_symbol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input_symbol_pattern)*
                  ")"]

  各个符号的含义如下:
  module_select_pattern:
          一个模板由字母组成,通配符*可以替代0个以上的字符,?替代任意单个字符。
          匹配不区分大小写,即使是在区分大小写的主机环境中。使用*.o匹配所有对象。使用*匹配所有目标文件和库。
          当module_select_pattern匹配如下几个条件中的一个,那么一个输入段就和一个模块选择模板匹配。
          1、目标文件的名字包括这个段。
          2、库成员的名字(不考虑路径)。
          3、包含这个段的库的全名(包括路径名)。如果名字中包含空格,使用通配符来简化搜索。例如用*libname.lib来匹配C:\lib dir\libname.lib。
  特殊模块选择模板.ANY允许你在不考虑输入段的父模块的情况下将其指定给执行区域。使用.ANY可以随意地填充执行区域。多数情况中,使用一个.ANY就和使用*模块选择符等效。
  注意事项:
  1、只有输入段同时匹配了module_select_pattern和至少一个input_section_attr或者input_section_pattern,才回被包含在执行区域中。如果你漏掉了(+input_section_attr)和(input_section_pattern),
     则默认为+RO。
  2、不要相信编译器产生的输入段名,或者ARM库代码使用的名字。这些可能在编译中产生变化,比如说使用了不同的编译选项。
     另外编译器使用的段名字习惯在各个版本中不保证不会产生变化。

  input_section_attr:
          属性选择符根据输入段属性来做匹配。每个input_section_attr都要在前面加+,同样如果你使用一个模板来匹配输入段名,那么这个名字前也必须有+,+前面紧邻的逗号可以去掉。
          属性选择符不区分大小写。下面的选择符能够被识别:
          1、RO-CODE
          2、RO-DATA
          3、RO,选择RO-DATA和RO-CODE
          4、RW-DATA
          5、RW-CODE
          6、RW,选择RW-CODE和RW-DATA
          7、ZI
          8、ENTRY,说明一个输入模块包含了ENTRY点。
          如下同义词也可以被识别:
          1、CODE,代表RO-CODE
          2、CONST,代表RO-DATA
          3、TEXT,代表RO
          4、DATA,代表RW
          5、BSS代表ZI
          如下的虚属性也被识别:
          1、FIRST
          2、LAST
          如果放置顺序很重要,FIRST和LAST可以被用来指定一个执行区域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输入段(例如此区域中的一个输入段必须为第一个,而另一个因为包含了校验值必须是最后一个)。
          FIRST或者LAST必须是属性列表中的最后一项。
          不可以在一个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使用两个*模块选择符。不过你可以换种形式,例如使用*A和*B,而且也可以同时使用.ANY和*模块选择符。*模块选择拥有比.ANY更高的优先级,去掉文件中包含*选择符的部分,.ANY才生效。
          包含.ANY模块选择符模板的输入段描述,要在所有不包含.ANY的输入段描述符处理后才能被处理。所有没有被匹配到一个执行区域的段被指定到一个.ANY区域。
          如果有多个.ANY模板出现,链接器会选择将没被指定区域的最大尺寸输入段放置在拥有足够空间的.ANY执行区域。当armlink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ANY(.text)比.ANY(+RO)拥有更高优先级。
          如果几个执行区域优先级相等,那么久指定到有最多剩余空间的执行区域。
          举例来说:
          1、如果有两个同等优先级的执行区域,一个大小限制为0x2000而另一个没有限制,那么所有的段将会被指定给第二个没有边界的.ANY区域。
          2、如果两个同等优先级的执行区域,第一个大小为0x2000,第二个为0x3000,那么将先把输入段分配给第二个区域直到它小于0x2000.也就是说在选择输入段分配给谁时,依据是此时哪个区域剩余空间更大。

  input_section_pattern
          模板根据输入段名匹配,不区分大小写。由字母构成,*和?通配符有效。
          注意事项:如果你使用多个input_section_pattern,确保各个执行区域中没有重复的模板,以避免发生混淆。

  input_symbol_pattern
          你可以通过一个段定义的全局符号来选择一个输入段。这样就允许你选择分块链接的多个目标文件中的同名的不同输入段。
          :gdef:前缀区分全局符号模板和段模板。例如,使用:gdef:mysym来选择定义了mysym的段。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一个描述文件,执行区域Execreg1中包含了定义了全局符号mysym1和mysym2的段:
          LoadRegion 0x8000
          {
                  ExecReg1 +0
                  {
                          *(:gdef:mysym1)
                          *(:gdef:mysym2)
                  }
                  .
                  .
          }
          注意事项:如果使用了多个input_symbol_pattern,确保在多个执行区域中没有重复的模板,以避免产生混淆。

楼主:
今天真是不爽,下午踢球不但受伤,而且出现了低血糖症状,看来真得考虑日常锻炼了,下周就去办个健身卡。
同学的公司也出现了问题,不但生意上有问题,而且同学关系也受到了影响,认识他们15年了啊,真不希望看到一个不愉快的结果。

楼主:
5.2.6 解决多重匹配

          如果一个输入段跟多个执行区域匹配,匹配问题就如以下所描述方式解决。然而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唯一的匹配,链接器就会认为分散加载描述失效。每个输入段通过module_select_pattern和input_section_selector来选择。
          module_select_pattern定义如下:
          1、*匹配任意模块或者库
          2、*.o匹配任意目标模块
          3、math.o匹配math.o模块
          4、*armlib*匹配所有ARM提供的库
          5、*math.lib匹配任意路径下的文件末尾是math.lib的库(例如C:\apps\lib\math\satmath.lib)。
          input_section_selector定义如下:
          1、+RO是匹配所有RO代码和RO数据的输入模块属性
          2、+RW,+ZI是匹配所有RW代码和RW数据以及ZI数据的输入模块属性。
          3、BLOCK_42是匹配所有汇编文件内定义为BLOCK_42域的输入段模板
          注意事项:编译器会生成能够被输入模块模板识别的域,比如.text,.data,.constdata和.bss。这些名字在将来也许会被改变,所以要避免使用它们。
                    如果你想从一个C或C++匹配一个特定的函数或者外部数据,需要如下操作:
                    1、将此函数或数据在一个独立的模块中编译并匹配这个模块目标文件名
                    2、使用#pragma arm section或者__attribute__来指定你那个包含你想要的函数或者数据的输入段。参见《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3.0》中描述ARM编译器的章节。
          下面的变量用来描述多重匹配:
          1、m1和m2表示5模块选择模板
          2、s1和s2表示输入模块选择符
          在多重匹配的情况下,链接器根据module_select_pattern和input_section_selector对的优先级来决定将输入段分配给哪个执行区域。
          例如输入段A匹配执行区域R1的m1和s1,同时也匹配执行区域R2的m2和s2,链接器判断如下:
          1、如果m1,s1优先级高,就将A分配给R1
          2、如果m2,s2优先级高,就将A分配给R2
          3、若优先级相同,链接器认为分散加载描述非法。
          armlink判断module_select_pattern,input_section_selector对的优先级顺序如下:
          1、对于模块选择模板:
                  如果m1匹配m2,但是m2不能匹配m1,那么m1的优先级高于m2。
          2、对于输入段选择符:
                  一、如果s1和s2都是匹配输入段名字的模板,那么就使用类似于模块选择符的方式决定。
                  二、如果s1和s2中的一个匹配输入段名字,另外一个匹配输入段属性,认为描述失效。
                  三、如果s1和s2都匹配输入段属性,判断谁优先级更高的原则如下:
                          I、ENTRY比RO-DATA,RO-CODE,RW-DATA,RW-CODE优先级更高。
                          II、RO-DATA,RO-CODE的优先级高于RO。
                          III、RW-CODE和RW-DATA的优先级高于RW。
          3、对于module_select_pattern,input_section_selector对来说,如果一下任意条件为真,则m1,s1的优先级高于m2,s2:
                  1、s1是字母形式的输入段名(不包含模板符号),s2是匹配除+ENTRY之外的输入段属性。
                  2、m1优先级高于m2
                  3、s1优先级高于s2
          匹配策略有如下顺序:
          1、并不依赖于它们在文件中书写的次序。
          2、通常来说,目标文件描述符优先级高,那么它所包含的输入段优先级也高。
          3、除非发生如下情况,否则不检查input_section_selectors:
           一、目标文件选择是非决定性的。
           二、一个选择符是输入段全名,而其他的是通过属性选择。这种情况下,全名的优先级高于属性(除非是ENTRY),将从一个目标文件中选择相对应的输入段。即使输入段名选择符相应的目标文件选择符优先级低于属性相应的目标文件选择符,也要按照这种规则操作。

楼主:
5.3 指定区域和段地址的范例

这一节描述了如何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实现以下功能:
1、生成根执行区域
2、在固定地址放置区域
3、使用叠加技术放置输入段,将输入段指定给根区域
4、放置ARM提供的库代码
5、使用预处理指令

想要获得更多在固定地址访问数据和函数的范例,请参阅《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3.0 Developer Guide》中描述如何开发嵌入式软件的部分。

网友E:
楼主最后整理个PDF文档吧,便于大家查阅.

楼主:
汗一个,这几天犯懒了没写。
我想先贴出来,让用到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好改正一下。

楼主:
如今天天累得头皮发麻,到家看看小说就睡了,今天总算有点精神,继续翻译。
5.3.1 在分散加载描述中选择中间输入节

  中间输入节被用来进行ARM/THUMB间切换或者执行一个超过一条指令所能表达的长跳转(请参阅Veneer  generation)。可以使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来放置链接器生成的中间代码输入节。甚至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的一个执行区域可以包含*(Veneer$$Code)节选择器。
  如果足够安全,链接器会把中间输入节放到有*(Veneer$$Code)节选择器标记的区域中,由于地址范围或者执行区域大小问题,一个中间输入节可能不能被指定到这个区域。如果中间输入节不能被放到特定区域内,那么它将会被指定到包含生成这个中间代码的输入节的执行区域中。

注意:在早期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版本中的*(IWV$$Code)将会被自动转译为*(Veneer$$Code),请在新的描述中使用*(Veneer$$Code)。

楼主:
靠,终于找到中文的arm手册了,有时间的话把链接器这部分的中文手册通读一遍然后整理出来发一下。

网友F:
MARK,LZ可以出PDF啊.

楼主(2011-01-06):
终于有时间有心情补全文档了,过去一年了,对这些东西的理解跟过去又有了不同,继续努力。
5.3.2 生成根执行域
  如果你指定了一个镜像的初始入口点,或者链接器因为你只使用了一个ENTRY指令而生成了一个初始入口点,那么你就必须保证这个入口点位于根域,所谓根域就是加载域同执行域为同一地址的区域。如果初始入口点不在根域内,链接失败并给出如下错误信息:
    Entry point(0x00000000) lies within non-root region ER_ROM
  你可以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利用如下方法指定一个根域:
1. 指定执行域的ABSOLUTE属性,可以显式或者用默认方式,将第一个执行域的地址同它相应加载域的地址指定为相同地址。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实现执行域同加载域拥有相同地址:
   ---- 显式指定执行域和加载域的根地址指示符为相同的数值
   ----指定加载域中的第一个执行域的偏移量为+0。如果这个加载域中的所有后续执行域都被指定了+0属性,那么它们就都是根域。请参考示例 5-2。

2. 执行域使用FIXED属性来保证特定区域的加载域和执行域的地址一致,请参考示例5-3和图5-9。

你可以使用FIXED属性来把任意执行域放置在ROM中的特定位置。具体信息请参考《将域放置在固定地址》一节。

楼主:
图过两天补上。
5.3.3 在固定地址放置域
  可以在分散加载文件中使用FIXED属性,以生成在固定地址加载和执行的根域。
  FIXED属性也被用来实现在一个简单的加载域(通常是ROM)中生成多个根域。你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将一个函数或者数据块(比如常量表或者一个校验和)放置在ROM中的固定地址,这样就可以方便地通过指针去访问了。
  如果你指定一些初始化代码放在ROM的起始而一个校验和放在ROM的末尾,那么有些存储器的空间就没有被利用到,此时就可以用*或者.ANY模块选择符来填充位于初始化模块末尾和数据模块起始之间的空白。

注意:
  为了保证代码的可维护性和调试方便,要尽量少地在分散加载忠使用固定地址方式,应该由链接器来决定数据和函数放在哪里。
  你不能指定只经过部分链接的目标文件中的组件的地址。举例来说,如果你将obj1.o,obj2.o和obj3.o,部分链接生成了obj_all.o,在最终生成的目标文件中将丢弃中间目标文件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能再找到obj1.o,只能找到obj_all.o。

楼主:
将数据和函数放置在特定地址
  通常地,编译器会针对每个源文件生成其相应的RO,RW和ZI段,包含了源文件中所有的代码和数据。为了达到降单一函数或者数据放在固定地址的目的,你必须使链接器能够将此函数或者数据同输入文件的其他部分单独处理,可以通过如下途径达到此目的:
1.将函数或者数据单独放在一个文件中。
2.使用--split_section编译选项,为每个函数生成一个目标文件。这一选项可能会导致某些函数变大,因为这种方式减少了函数间数据,地址和字符串的共享。不过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命令链接器挪走无用函数来减小最终镜像的大小,需要指定armlink --remove。
3.在c或者c++源文件中使用#pragma arm section来生成多个命名的段。
4.在汇编语言中使用AREA命名。在汇编代码中,最小可放置单位就是一个AREA。

楼主:
放置单个目标文件的内容
  例5-4中的分散加载文件有如下功能:
1.将初始化代码放在0x0(包含所有其他RO代码和除data.o外所有目标文件中的RO数据)
2.所有全局RW变量在RAM域,地址在0x400000
3.data.o中的RO-DATA放置在固定地址0x1FF00

注意:
  有些情况下不推荐使用FIXED属性结合单一加载域。指定固定地址的其他手段如下:
1.如果你的加载器能够处理多个加载域,那么就将RO代码或者数据放置在它们各自的加载域。
2.如果你不要求数据或者函数放置在ROM中的固定地址,那么就使用ABSOLUTE属性取代FIXED属性。加载器就会将数据从加载域拷贝到RAM中的特定地址。
3.如果想将数据结构放置在内存映射的I/O地址,使用两个加载域并指定为UNINIT(此属性确保此内存位置不会被清零)。

楼主:
使用arm section pragma
  将代码或者数据目标放置在它自己的源文件中,然后使用标准编码技术放置此目标文件段。另外你可以使用一个pragma和分散加载文件去放置命名段。生成一个模块(例如adder.c),并在其中显式地命名一个段,如例5-5所示。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指定命名段的放置位置(如例5-6所示)。如果代码和数据段使用同样的名字,那么代码段放置在靠前的位置。

楼主:
5.3.4 使用重叠方式放置段
  可以在分散加载文件中使用OVERLAY关键字来实现在同一地址定位多个执行域的功能。例5-7展示了一个静态段之后紧跟几个重叠段的用法。当然,在同一时刻这些段中只有一个被例化(也就是只能n选1,这个功能在RAM空间不足的时候会非常有用)。
  例中如果静态区域的长度是未知的,最好使用+0方式来指定重叠区域的起始地址,这样就能把重叠区域紧跟在静态区域的末尾放置。例如:OVERLAY_A_RAM +0 OVERLAY。
  在这种情况下,后续使用相同+offset的重叠区域将会被定位到同样的地址,就是加载域起始或者前面的静态执行域之后的offset个字节的偏移处。这样就防止了RAM空间的浪费或者重叠域覆盖前面的静态域。

楼主:
5.3.5 为根域指定段
  在RVCT2.1和跟早版本中,唯一需要包含的库函数段是__main和域信息表。此后随着RW数据压缩功能的提供,更多的段就要被包含进根域。链接器能够自动将这些段包含在InRoot$$Sectons中。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来指定一个根段同指定命名段的方式类似。例5-8展示了通过使用段选择符InRoot$$Sections将所有需要放在根域的段放置在一个称为ER_ROOT的域中。

楼主:
5.3.6 保留一个空白域
  在分散加载描述可以使用EMPTY属性来为栈预留一块空白内存块。
  这个内存块并不是加载域的组成部分,但是会在执行时用到。它被初始化为空闲的ZI区域,链接器用如下标号来操作这些域:
1. Image$$region_name$$ZI$$Base
2. Image$$region_name$$ZI$$Limit
3. Image$$region_name$$ZI$$Length。
  如果长度被指定为负数,那么区域的地址会被认为是区域的末端地址,而且此地址需要是绝对地址而非相对地址。在例5-9中,一个域被定义为STACK 0x800000 EMPTY -0x10000,就声明了一个名为STACK的域从0x7F0000起始,至0x800000结束。

注意:这个空闲ZI域只是为EMPTY执行域生成,并没有在运行时清零。
如果此域的地址是相对地址(+n)格式,而长度是负数,那么链接器将会生成一个错误。
在本例中,链接器生成如下符号:
Image$$STACK$$ZI$$Base   = 0x7f0000
Image$$STACK$$ZI$$Limit    = 0x800000
Image$$STACK$$ZI$$Lenght = 0x10000
Image$$HEAP$$ZI$$Base     = 0x800000
Image$$HEAP$$ZI$$Limit    = 0x810000
Image$$HEAP$$ZI$$Lenght = 0x10000

注意:EMPTY属性只能应用于执行域,如若一个加载域的定义中有EMPTY属性,链接器会产生一个警告并将EMPTY忽略。链接器对EMPTY域的地址解释方式不适用于其他执行域。

楼主:
5.3.7 放置ARM库
  可以在分散加载描述中自己指定ARM标准C和C++库的地址。例如
ER 0x2000
{
        *c_t_un_l (+RO)

}
实际上ARM推荐使用*armlib或者*armlib*,这样链接器就可以自动解决库命名问题,以防止将来版本中库的命名方式发生变化。例如:
ER 0x2000
{
        *armlib* (+RO) :所有包含进来的ARM C库

}
示例5-10展示了如何放置库代码。

注意:在5-10中的路径名里使用了正斜杠以保证在Windows,Sun Solaris和Red Hat Linux平台上都能使用。

楼主:
5.3.8 使用预处理指令
  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的第一行指定要激活的预处理器,链接器就会激活相应的预处理流程。命令格式如下:
#! <processor> [pre_processor_flags]
最典型的命令式 #armcc -E
链接器能够处理简单的表达式,只能是有限的几个操作符。包括 +,-,*,/,AND,OR和圆括号。AND 和 OR遵循C操作符优先级规则。
可以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的顶部加上预处理指令,例如:
#define ADDRESS 0x20000000
#include "include_file_1.h"

链接器在解析经过预处理的分散加载文件时,会把这些预处理指令作为注释并忽略。

楼主:
5.4 简单镜像的等同分散加载描述
  在《使用命令行选项生成简单镜像》(飞本文档内容)中描述了通过--reloc,--ro-base,--rw-base,--ropi,--rwpi,和--split来生成各种简单镜像。同样地你也可以通过分散加载文件来实现这些功能。
5.4.1 类型一,一个加载域连续输出域
  本例中的镜像包含一个简单的加载域,三个执行域。执行域在内存表中连续排放。
  --ro-base address指定了包含RO输出端的加载域和执行域地址。例5-11展示了同--ro-base 0x040000相同作用的分散加载描述。此例生成了一个镜像,包含一个命名为LR_1的加载域,地址为0x040000。此镜像中包含三个执行域,命名为ER_RO,ER_RW,ER_ZI,分别包含了RO,RW,ZI输出段,RO,RW是根域,ZI段是在运行时动态生成的。ER_RO的执行地址是0x040000。所有三个执行域使用+offset格式(基于根指示符)在内存中连续存放,这样就做到了一个执行域能够紧跟着前面执行域的末尾存放。

楼主:
使用ropi变量时,执行域同样是连续存放在内存中。--ropi指示包含RO输出端的加载域和执行域是地址无关的。例5-12展示了同命令行--ro-base 0x010000 --ropi相同功能的分散加载描述。
  此例中ER_RO段,也就是RO执行段,继承了加载域LR_1的PI属性。下一个执行域ER_RW被标识为ABSOLUTE属性,并使用+offset格式的基址指示符,这防止了ER_RW段继承ER_RO的PI属性,同样地,由于ER_ZI域使用了+0地址,它就继承了ER_RW的ABSOLUTE属性。

楼主:
5.4.2 类型二,一个加载域,非连续的输出域 此例中的镜像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加载域,三个执行域,除RW执行域同RO执行域不连续外,其他方面同类型一类似。 --ro-base address指定了包含RO输出端的加载域和执行域地址。--rw-base address2指定了RW执行域的执行地址。 例5-13展示了同--ro-base 0x010000 --rw-base 0x040000相同功能的分散加载描述。
  此描述生成的镜像包含了一个加载域,命名为LR_1,加载地址为0x010000。
  此镜像中有三个加载域,命名为ER_RO,ER_RW和ER_ZI,分别包含了RO,RW和ZI输出域。RO域是根域,ER_RO的执行地址是0x010000。
  ER_RW执行域同ER_RO不连续,它的执行地址是0x040000。
  ER_ZI在ER_RW的结束地址后放置,同ER_RW连续。

楼主:
rwpi变量同类型二的镜像类似,RW执行域同RO执行域分离。而--rwpi标识包含RW输出段的执行域是地址无关的。
  例5-14展示了同命令行--ro-base 0x010000 --rw-base 0x018000 --rwpi同等功能的分散加载描述。
  此例中ER_RO段,也就是RO执行段,继承了加载域LR_1的ABSOLUTE属性。下一个执行域ER_RW被标识为PI属性,同样地,由于ER_ZI域使用了+0地址,它就继承了ER_RW的PI属性。

楼主:
5.4.3 两个加载域,不连续的输出域 类型三镜像包含了两个加载域和三个执行域。它同类型二类似,只是类型二中的加载域在这个例子中被分成了两个。 用如下的链接器选项重定位并分割加载域。 1. --reloc 混合使用--reloc --split生成类似于类型三的镜像,只是这两个加载域有了RELOC属性。 2. -- ro-base address1 指定了包含RO输出段的域的执行和加载地址。 3. --rw-base address2 指定了包含RW输出段的域的执行和加载地址。 4. --split 分割默认的简单加载域(包含RO和RW输出段)为两个加载域,一个加载域包含RO段,一个加载域包含RW段。 例5-15展示了与命令行--ro-base 0x010000 --rw-base 0x040000 --split同样功能的分散加载描述。此例中: 1.这个描述生成的镜像包含两个加载域,分别命名为LR_1和LR_2,加载地址分别为0x010000和0x040000。 2.此镜像中有三个执行域,命名为ER_RO,ER_RW,ER_ZI,分别包含RO,RE和ZI段,ER_RO的执行地址为0x010000。 3.ER_RW执行域同ER_RO不连续,执行地址为0x040000。 4.ER_ZI执行域同ER_RW执行域地址连续。

楼主:
此例中同样包含了两个加载域和三个执行域,但是使用了--reloc参数指定两个加载域具备RELOC属性,例5-16展示了与--ro-base 0x010000 --rw-base 0x040000 --reloc --split同样功能的分散加载描述。

网友G:
支持楼主,关于分散加载文件,尤其是语句的用法结构,其实详细描写的资料非常少。
我当初研究的时候,没少问,可是回答的也很少。所以到现在也不是了解的很透彻。

楼主:
这一章翻完了,如果实际不接触这些东西的话,看了会比较晕。接下来想写个arm全局反汇编的工具,锻炼下perl和正则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