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与湿度

楼主(2009-12-24):
被这问题折磨了很久了,还是没有头绪,所以到这里来求救。

有一四层板产品,用到一BGA封装的CPU,当然系统中还有其它功能器件,装在一金属盒体里,盒体1U高度,面积大概17寸显示器那么大吧,盒体两侧开了散热孔。

这个产品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在进行60度高温,90%RH湿度测试时,出现CPU有一定几率起不来的情况。但如果只加60度高温,湿度降低一些,比如到20%RH,重复启动都没有问题。

测试环境采用的是通过国标的试验箱,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加温,加湿的方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测试过程中看到盒体表面会凝结水珠。

但现在的问题是,测试部门不肯承认测试方法有问题,我们也没法用直接可信的方法证明测试方法有问题。

因为CPU起不来是有一定几率的,所以应该不是水凝结造成了BGA下面某些地方短路,那样的话CPU应该确定起不来。

不知道各位电工有何高见?

网友A:
环境运行测试一般是温度40度,湿度95%.
你这个条件应该是存储试验,是不通电,并且加包装箱试验的。

网友B:
不同意LS。很多产品做通电湿热实验都需要做60+90的。
LZ可以拿实验箱中的板子分析一下,看看哪些地方积水。关键部位应刷三防胶。

楼主:
刷三防胶也许能过测试。不过到时出货时也要刷三防胶么?行业内的产品见过许多了,还没见到有刷三防胶的。

楼主:
还有一点,他们测试的方法是:产品先不通电,加温到60, 90%RH, 再上电测试。这种方法我觉得问题实在太大,不知道有没有标准中规定了统一的测试方法。

网友C:
一般BGA的器件,四周都是要打胶的,一个是加固作用,一个是防潮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