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5LBC184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一年之前做过一款产品,历时一年,现在却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今天查看各芯片的数据手册,发现75LBC184的可操作温度范围是0~70,那么当环境温度超过极限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只是通讯出现失误,还是会出现别的什么问题?
65LBC184与75之间除了温度之间的差别外,还有别的什么差别吗?

谢谢

网友A:
-10度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器件应用温度超限的后果是不可预知的,电参数、物理参数等都可能无法保证。不过,器件在设计、制造时会留有一定余量,稍微超限一般不会导致严重后果,特别是往低温区超,但往高温区超的后果很有可能是严重的,特别是局部散热不良时。工业级与商业级器件除了工作温区不同外,抗干扰特性、机械强度等也不同。

楼主:
谢lz,不过这款产品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挺令人头疼的,过两天进行器件更新的时候进行测试下,看看温度超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网友B:
短时测试未必会导致明显不良后果,设计还是要按规范来。

网友C:
做一下温度破坏实验,模拟一下,看出不出现上述故障。

楼主:
我觉得也是,短时间的测试未必测得出来,只有过几天给客户更新完才能看的出

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