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09-12-25):
由于本本上没有串口,为了学习单片机,买了根USB转串口线来连接实验板,发现下载程序到实验板时,特别慢,大概要30-40S了,如果直接用串口的话最多5S就好了.
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把波特提高也没用.程序也很小.

     下面为转换线的规格.
品外形精美,采用酷黑及桃红色, 螺丝上也带有Z-TEK 标志.包装烫金. 符合USB 2.0标准 内建128byte TX/384byte RX缓存  安装更快捷,速度更快 USB端口到串口通信传输速度可高达1Mbps 专为连接Moden、PDA等高效能设备 适用于Win 98SE/2000/XP/Vista/Win7/Linux, Mac OS v8.6或更高版本 支援全速USB资料传输协定 抗电磁干扰设计

网友A:
usb协议固有缺陷
除了优化上位机外,没别的办法

楼主:
那具体怎么做 ?不明白?

网友B:
和桥片的兼容性也有关,可以多方对比一下。

网友C:
换个不同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D:
换个好的,50块以下的别用

楼主:
我的都75*币的了  他有很多版本的驱动 针对不同系统 .

网友E:
业务时候烧个芯片,1,2分钟就忍忍吧。也不碍事.

网友F:
不该那么慢吧?我原来用也就几秒种的功夫。:D如果排除芯片问题的话,那就看你的线多长,带不带屏蔽层了。

网友G:
如果程序比较大是要慢些,程序小快些,写flash比写ram慢。

网友H:
ZTEK用的是FT232BM,基本上算是最好的了。系统属性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调节一下参数,不过可能效果不大

网友I:
你的程序多大?烧录器是什么?不一定是串口线的问题。我用M8做的USB转串口都没有你这么慢(烧录2k字节BIN),不超过2秒

网友J:
谁可以共享一下ATMEGA8_16PU方案坐USB转ISP的方案,要贴片的(ATMEGA8)

网友K:
不同的转换器性能不一样,选择质量好一些的

网友L:
USB转串,PL2303芯片的,¥15一条买回的,115200的波特率没一点问题的哦,我把2410和minicom的波特率都设置成115200,通信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