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问题

楼主(2009-12-25):
看到一个电路,是关于AD590测温的,其中运放部分细节没看懂,图右边肯定是一个减法运算,图左边是怎么回事?2个运放的输出用2个电阻连起来干什么?
怎么没法上传图片了,郁闷。。。。
点击添加附件,批量上传,附件列表都没有反应,怪哉。好长时间没来21IC了,看到论坛改成悬赏、积分制了,不大适应啊

网友A:
你图片格式要改成jpg

网友B:
不是输出是输入。仪表放大结构。

网友A:
你可以看成R5,R6中间接地。
这里省掉了

网友C:
三个运放组成的仪器放大器。

网友D:
前级放大而且增益可调

网友E:
3,5楼说的对,仪表放大器,楼主查查资料吧。这种放大器最重要就是输入阻抗极大,共模抑制比极高,高增益,而且增益方便调节,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这种运放一般都是用来放大大的共模分量下的小信号。

楼主:
列位回答的都太简略,没多少参考价值。呵呵。4楼给提个醒,不知他说的对不对。改版的好处是回复的多了,嘿嘿。

网友E:
楼主你该自己查资料了,Av=(1+2R23/(R25+R26))(R29/R27),R25和R26可以做成一个电阻,这里只是分成一个固定的和一个可调的,固定电阻是防止可调电阻到0

网友F:
这是个差分电路,R26用来调节增益,R25用来防止增益为无限大

网友G:
虽然这是个“简单”的仪表放大器,但还是有点讲头地。

楼主已经能将其分成两部分看了,说明已入题。现在进一步来看看:

先看后面的那个运放,其确实是个“减法器”——将输入信号相减然后乘一个比例常数作为输出——典型的“一把剪刀”。若不考虑输入端的对称性,其实那已经形成了仪表放大器的雏形。但由于其输入阻抗不大且非对称,所以只能是个雏形而非完整的仪放。

现在再看前端的两个运放。将当中两个电阻合并成一个看待,就形成了三个电阻的串联电路。由于运放输入阻抗非常大,因此流过串联电阻的电流相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串联分压电路。虽说是“串联分压电路”,但使用起来却非常的怪异。由运放的虚短可知,那串电阻中的两点将被两个运放正输入端“拿住”,迫使两运放输出合适的电压,用以保持串联分压电路的关系——即“一根棍子”而非“三节棍”。此处还有两个特点,就是:1)由于输入端为运放的输入而没有其他通路,所以输入阻抗非常大;2)可以通过调节三个串联分压电阻中的中间那个,实践电压增益的调节。

最终将“棍子”和“剪子”两部分连起来就构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仪表放大器。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舞动那根“棍子”可能“顶天立地”(触及电源轨),所以输入信号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如何理解?拿根棍子比划一下就知晓了。

楼主:
9楼公式正确,谢谢!最后算的增益调整范围在17~32之间。11楼讲解细致形象,坛子里需要这样的高手!再问,如果把输入2接地,调节R26,可以调整增益(最终输出/输入1)?在这样调整的时候测得最终输出/输入1<1,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路前半部的增益不可能小于1.把R25,R26去掉就是最小,为1.
这个电路原型就是2个同比例电路的地连在一起.

楼主:
今日结贴,做个总结!这是一个由三级运放组成的仪用放大器。前两个构成了两个特性参数完全相同的同相输入比例运算放大器,输入信号分别从两个同相端输入,并从输出端取电压(uo1-uo2),作为第三级的输入电压。所以,前两个所构成的是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差动放大器。而第三个运放组成了第二级差动放大器。由于电路采用同相输入结构,故具有很高的输入电阻。利用虚短特性可得R25/R26上的电压降为(输入1-输入2),鉴于理想运放的虚短特性,流过它们上的电流(输入1-输入2)/(R25+R26)就是流过电阻R23/R24上的电流,这样,(输入1-输入2)/(R25+R26)=(输出1-输出2)/(R23+R24+R25+R26),故得(输出1-输出2)=(1+2R23/(R25+R26))(输入1-输入2)。所以电路的增益为 Av=(1+2R23/(R25+R26))(R29/R27)(如9楼icecell所述)。
电路保持了差动放大的功能,而且通过调节单个电阻的大小就可自由调节其增益。同时该电路具有很强的抑制信号的能力。

网友H(2011-02-20):
这个帖子好。

网友I:
太仓促了,你做一下就知道它的意义了。

网友I:
补充一下,前面的两个组成的叫差动输出放大电路,后面的那个运放才是重头戏!两臂的平衡很重要和稳定很重要,只要不平衡漂移特别大,特别是OP07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