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单步运行正常,全速运行出程序跑飞,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12-25):
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现在在测试SAM7SE512的内部flash的读写程序。。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对第一块256Kflash进行unlcok,写时,程序会跑飞,但但步运行没问题,(另外说明,我对后256k bytes进行解锁读写都是没问题的),感觉太怪了。。如果有错,那我单步运行也会出错啊!

楼主:
编译环境是MDK

楼主:
我晕,我用IAR编译,全速运行就没问题,不知道是咱回事。。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不想转到IAR上去啊!

网友A:
我估计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B(2010-12-22):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可能跟优化有关,也可能跟时序有关,在程序中加入足够的保护。

网友D(2014-05-13):
引用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不想转到IAR上去啊!

哥们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