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转pcb

楼主(2009-12-25):
我有一个brd文件,想转PCB文件,谁能帮我转转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是用PADS,但是我要里面的库啊!
联系方法是QQ27504459

楼主:
急救 急救啊!怎么也没有一个人来留言啊!

网友A:
你是什么格式的brd?allegro的吗? 可以用CAMCAD来转换

网友B:
1,用allegro打开,保存brd为低版本(这点未必需要,如果不行,得试试多个版本)
2,用ad建议用ad6以上版本(我觉得sum09.1最稳定)导入,即可转换成高版本pcbdoc。
3,把pcbdoc另存为pcb(99se格式)

以上转换方法因各个软件版本,需要多次尝试,还可能会导致软件错误。
就是转换成功,pcb也未必完美。一般来说,我不建议这样转换。一般硬件工程师,有几个layout软件也是正常的。熟悉一个,了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