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怎么查不到?

楼主(2009-12-25):
标注为C360C  C180B  ADOV  C20的四个贴片元件 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东东啊?都是SOT23-5的封装。小弟实在是找不到啊?!初次发帖,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你用什么画的图?sot23-5就是sot23的封装 只补过是5pin的 你要对PDF,去更改lib

网友B:
各位大侠,
     请帮忙找找psop5700tr芯片,需要1W个

网友C:
C360C  C180B  ADOV  C20这些都是SOT23-5封装的印记,不是型号,要查型号好要找厂商的说明或咨询供应商。

网友D:
在 BAIDU  或者 GOOGLE 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