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9-12-25):
下图中,T是什么东东?做什么用?

网友A:
可能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防止开机时冲击电流过大。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R1在非过压情形下怎么保护?

网友A:
R1估计是个压敏电阻,市电不过压时不起作用,仅相当于一个电容,其容量与压敏电阻额定电压以及直径有关,大约数百到数千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