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

楼主(2009-12-25):
下图中,R2,C1,L1和温度是什么关系?和频率是什么关系?频率到1M时,该电路呈什么性质?

楼主:
请版主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把广告的人封杀掉,把技术问题解决掉!谢谢!

网友A:
R2、C1、L1与温度的关系,是这三个元件自身的性质,称为元件的温度系数,与电路无关。
某频率下该电路的性质,由这五个元件的数值(参数)决定。如果不是理想元件,那么还要考虑分布参数,如电感的分布电容、二极管的极间电容,等等。

网友B:
这个可以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