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问题

楼主(2009-12-25):
压敏电阻在非过压时的保护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压敏电阻在线路不过压时没有什么作用,仅相当于一个小电容。
不过压,你保护什么?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相当于一个大电阻呢,原来是相当于一个小电容。

网友C:
压敏电阻在非过压时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D:
LZ先搞清压敏电阻的特性和用途,再仔细考虑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