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因为我电脑没串口,我把串口改成USB监控了

楼主(2009-12-25):
一直没怎么从底层玩过USB,以前都是用的CP2102, PL2303这类USB模拟串口的芯片来做通讯控制。 闲来无事,就买了本《圈圈教你玩USB》,书写的很不错,通俗易懂,入门简单。
不过,焊好PCB一看,要串口监控,其实不用串口监控也没关系,但是想想有监控就更能明吧USB的工作流程。我的本本没有串口,怎么办?当然就用老办法了,用了一片CH341A来模拟串口,呵呵。这不没串口也可以玩圈圈的USB学习板。
顺便说下,寄给我的PDIUSBD12芯片好像有问题,我来回焊了三遍,都读不到芯片的ID,我仔细看了下电路都没焊错元器件。圈圈有没现成的板,寄给我一块啊。我不太想动手焊了。

底下的多功能板,我还可以烧别的STC型号和部分AVR型号。所以这里就只有装到圈圈PCB的下面了。

网友A:
读不到ID?还是读出来的ID不正确?

楼主:
读不到ID?还是读出来的ID不正确?
引用 网友A:

读出都是0X0000。
排阻没焊反,6M晶振我测了下有正玄波。A0 , INT_N, WR_N, RD_N我都测过没短路和开路现象。 D12我还找了一个换了。还是不行。

O~O  你有没时间,帮我调一下哦。 我搞了半天没什么成果,就几个元器件我就是没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