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的隔直问题

楼主(2009-12-25):
(无正文)

网友A:
500kHz的方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但频率最低的成份就是500kHz,其它是2×500kHz、3×500kHz等等。

网友B:
不知LZ你要的是“隔直”还是“滤波”?

若是隔直,就用一个电容藕合。

网友B:
另外确实是“隔直”的话,C的选择要看负载阻抗的大小。阻抗大的C可以小点,而阻抗小的则C必须选择大点。具体根据你所需要的最大带宽(最高频率)按分压衰减算C值。

网友A:
4楼HWM的回复,有一点错了,不是“最高频率”,应该是“最低频率”。

网友B:
谢谢maychang兄指正,应该是“最低频率”——即基频500KHz。

网友C:
R*C>>1/500000   (R是负载阻抗)
可以取R*C=10 * 1/500000

网友D:
2楼????方波是50%占空的,怎么有偶次波?

网友E:
讲清楚需求先

网友F:
500kHz的方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但频率最低的成份就是500kHz,其它是2×500kHz、3×500kHz等等。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根据数学展开式,理想方波没有偶次谐波,但实际方波则不可避免。

网友F:
500k的方波有直流分量,想用RC高通滤掉,RC的值怎么选,各位有知道的吗?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高通,不必考虑电阻问题。

这里的概念是隔掉,而不是滤掉,没啥好计算的。

网友F:
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是:
1 隔离直流后,单极性方波将变成双极性
2 源输出电阻、负载电阻和有限的电容,会缩小带宽,波形多少也会有些变化。
3 注意负极性问题,否则,有可能损坏后级电路。

网友A:
8楼 dxpol999:
将波形函数进行傅立叶展开,可知波形对X轴不对称即含偶次谐波。楼主已经说明含直流分量,显然波形对X轴不对称,故必含有偶次谐波。

网友G:
方波有直流分量,你敢用滤波?滤下来还是数字信号么?用比较器或者门来做了!!!!!!

网友H:
记得这个坛子里前段时间讨论过不用电容隔直的电路。

网友G:
方波只能整形,什么叫方波?方波是基带信号,你怎么滤波?滤完了还不是得整形。

网友I:
一般都用0.1uF的电容耦合一下的
都没计算过这么多

网友D:
17楼,您的耦合元件作用非常多!

按2楼13楼的理论,可以隔掉偶次波!

9楼的签名很逗乐!

楼主:
谢谢各位,就想弄个rc高通,或者电容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