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识这个IC么? 40V输出的。寻DATASHEET

楼主(2009-12-25):
点一个屏,需要一个IC 提供40V的背光,但是现在背光开了以后电压就不到40V了。所以背光很暗,我附图了,大家看看这个IC的datasheet有么? 帮帮忙,特别是神搜T叔啊。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dizzy:

网友A:
恒流驱动,40V只是最高电压,死机电压多少丝由负载决定的。

如果亮度不够,请先确定屏的背光参数:额定电流

楼主:
输出电压 是否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