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电缆屏蔽接线,急救!

楼主(2009-12-25):
小弟所在现场,总是有很强的电缆干扰,会影响到我的控制器的数字输入逻辑,比如来自温度表的过温1、2、3信号。数字输入点是220DC的,当数字输入为ON时,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输入点与DC220-(220负)只有几十个毫伏的电压,但却能触发我的数字逻辑。由于该控制器已经有数十个成功应用,可以肯定不是控制器的问题,而且控制器的数字输入电路板曾经换过。由于没有示波器能测量瞬时信号,因此现在只能怀疑是电缆的干扰。电缆型号是KVVP2-22-7x1.5,里面有层铜质屏蔽芯,外面还有一层铁皮。我想问的是这层铁皮也算屏蔽吗?只有算两层屏蔽吗?铜铁之间有层黑皮,如果算两层,我将铁皮两头接地、铜芯只在控制器这边接地,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可是干扰问题说不清楚。请求有经验的大侠给与指导。

网友A:
如果真是着急,在现场试吧!
原则上屏蔽层单端接地,究竟在那端接现场试试最好!
有时候理论与现场情况相差太远,无法深究。

网友B:
干扰来自电缆,也可能来自电源,铁管可接入大地(需良好接地),屏蔽层则接入系统地,合适的接地位置和PCB设计相关。

网友C:
更换一下双绞屏蔽线试一下

楼主:
各种屏蔽方式都试过了,都不行。
很奇怪,我用所有的富裕出来的电缆线接入我的数字输入点,都会误报输入,即使富裕的线另外一端都是悬空的。更为奇怪的是,在这个变电站上高压电之前(只上控制器电源DC220),这种数字输入就有干扰,只要用从电缆沟里出来的线,就会误报。

网友D:
KVVP2-22电缆的铠装层(铁皮)应两端接地,内层铜带屏蔽层则应一端接地!
如果是电缆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则应换成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推荐型号——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电缆敷设的其它情况,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2010-04-20):
铠装型RS485电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