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12-25):
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再和一个电阻并联,不知这个形式在电路中起一个什么作用,谢谢。IC是uPC494

网友A:
这是个开关电源。
框中的电阻电容网络,是对放大器的幅频和相频特性进行校正,防止有相移的大环路反馈产生振荡,并且具有够高的增益和动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