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直流电源新问题

楼主(2009-12-25):
经过高手们的不断指导,我又最新仿真了一个电路,但是发现不管前面所加的交流电从80V增加到220V。整流桥后面始终是99V,这是为啥啊??

整流桥后面的电压应该怎么算呢??
里面所有的用到的晶体管全都是选择的高耐压值的,功率也足够大

楼主:
还有NE5532 老师傅说最好用AC-DC,这种思路是怎么实现的啊?先交流降压然后用BOOST电路升压??

网友A:
我怀疑你的整流桥坏了,现在劣质整流桥不少。
AC-DC是一种开关电源,拓扑结构并不是boost,应该是反激或正激拓扑。
自己做一个AC-DC比线性电源复杂多了,不现实。

网友B:
楼上说得有意思,楼主是仿真图,整流桥怎么坏了?

建议楼主先仿真仅有整流和滤波的电路,负载用个电阻暂时代替,改变交流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看看整流后电压波形,再看看整流后电压是否随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变化。
这是一种基本方法,把电路拆开分析和仿真,一部分一部分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仿真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仿真也可以整流桥坏掉啊?什么时候搭个电路试试 ,注意安全,哈哈!

网友A:
我以为你是实物呢。
仿真的整流桥坏的也有可能,你还真看不出来,仿真模型的问题。
我在用OPA2277就碰到过,怎么连都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是毕业没多长时间,您帮我看看这个图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也多向你们学习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