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读数不稳

楼主(2009-12-25):
在使用ADS1230IPW中发现有如下问题:有少数芯片在测量时出现读数跳动,现象如下,一台电子称满度10000KG,称重传感器输入0-10mv(1μv对应1KG,芯片增益128),现在在试验室内试验,用电阻分压输入0V电压,调零后读数会慢慢增加,开机1小时后观察数字会在0--20之间跳变,此时加上一个7mv的信号源,显示数字会在7000--7020之间跳变。如果用热风枪加热芯片,数字会变小,停止加热后数字会缓慢变大,然后又跳变,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注:电路板在实验室内调零位和满度,大多数芯片正常,少数有此现象,电路板完全一样。

网友A:
电阻分压,电阻有温漂,请选择低温漂电阻。

网友B:
温飘的影响
一是选择低温漂电阻二是从电路结构上去平衡温差的影响。。

楼主:
温飘的影响应该是渐变的,现在数字是跳变,有个别电路板数字跳变的范围还非常大。

网友C:
选好点的器件

网友D:
器件温漂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