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个双向TVS管型号

楼主(2009-12-25):
偶发现工人老是在施工现场把接0--10V信号的端子接220V烧板子,想加个保护上去,结构上不好改了,板子已生产很多了,只想加个元件上去。

网友A:
TVS只能抑制瞬态电压尖峰,功率过高照样要烧的,所以前面还应该有自恢复保险丝之类的
常用的TVS管有P6KE系列

网友B:
双向TVS可防不了接错端子造成的烧板子。
要避免工人接错,只能设计时将不同的电源用不同的端子来防止,或者管理上接错就扣钱。

网友C:
maychang后面那招最管用呵呵

网友D:
不能苛求产线工人,毕竟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忙得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我见过在产线上每天上班8个小时,只重复做一个动作的工人,就是用镊子把二极管从机器上夹下来插到另一个容器槽内。)最好的还是做防差错设计。

网友E:
还是加保险管好

网友F:
最好是从机械结构上放置接错

网友G:
TVS加热敏电阻配合好久行

网友H:
这个事原来有个帖子讨论。

网友I(2010-03-06):
你最好使端子能够放错,这样成本也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