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点1,端点2最大传输为-1,为是么呢?

楼主(2009-12-25):
用BUS Hound检测,发现端点1,与端点2的最大传输为-1,但是我设置的是64(0x40,0x00),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啊!不胜感激!file:///e:/1a.bmp

楼主:
难道是BUS Hound中的最大传输“Max Transfer”是驱动中给定的?

网友A:
Device 连接PC 正确了吗? 看一下描述符有没有错误 ?

楼主:
描述符没有错误,而且能和PC正常通讯。

网友A:
己能和PC正常通讯, 就归咎于BUS Hound的问题吧

网友B:
己能和PC正常通讯, 就归咎于BUS Hound的问题吧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这么肯定吧。
我也是同样端点1和2的都设置成中断时,端点1的出入最大包都是16,面端点2的出入最大包长都64时,调试时发现PC到设置发送数据设备接收正常,而设备发数据到PC发不成功,跟踪后发现端点2在接收16字节数据后就进入缓冲区满的状态,后来将端点1设置成批传输方式后就都正常了。

网友B:
还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望大家指点一二!:handshake

网友B:
用BUS Hound检测,发现端点1,与端点2的最大传输为-1,但是我设置的是64(0x40,0x00),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啊!不胜感激!file:///e:/1a.bmp
引用 楼主:

端点1的最大包长好像是16吧,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