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计费电表的实时钟

楼主(2009-12-25):
最近公司在做一款阶梯计费的电表,是在原有红外电表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原本的红外电表采用的是Renesas的R5F21114,因为在此之前的历次硬件升级后,加之这款芯片IO本就少,导致现在可用的IO很少,所以想请大家推荐款实时钟芯片,使其在可操作性、精度、价格及功耗方面达到最高配比。我也选取了些芯片,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一、DS1339:
(1) 内置一路报时电路,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在适当的时间报时,以选取不同的阶梯电价
(2) I2C接口,硬件利用少,且可进行方波及报时中断输出。
(3) 自带电源开关,当电表断电时,可由备用电池供电。

二、BL5372
(1) 内置两路报时电路。
(2) I2C接口,可进行报时中断,周期中断及方波输出。
(3) 不自带电源开关,须进行硬件设置。

三、PCF8563
(1) 内置一路报时电路。
(2) I2C接口,可进行报时中断,方波输出。
(3) 不自带电源开关,须进行硬件设置。

此上,即为我选择的几款芯片,请各位进行赐教!

网友A(2010-10-28):
8025比较好吧

网友B:
家用电表上基本都用的是8025,工程表上比较杂。

网友C:
盛群半导体推出 HT1382 Clock IC, 可使用在各种需要计数时间的产品, 例如:电表、水表、煤气表、考勤及门禁设备、计费电话、收款机、MP3、数字相框、办公室自动化产品、家电产品、计算机产品等. HT1382 支持 I2C及 3-wire 等 2 种接口, 分别采用 8 DIP/SOP/MSOP 及 10 MSOP 封装。
HT1382 由量产中的产品 HT1380/HT1381 改良而成, 除了仍具有低功耗的特色以外, 多了 I2C 接口的选择, 还有增加了双电源自动切换功能, 可以透过软件的方式作频率的校正, 增加了 Alarm 及 Interrupt 功能, 还有频率输出的功能, 另外有内建 4 bytes EEPROM 供 user 使用, 工作温度则扩大至 −40~85°C。
HT1382 的振荡电路有内建负载电容, 不需要再外加负载电容, 减少了外接零件的成本, 另外 HT1382 具有高 EFT 及 System ESD 能力, 抗噪声干扰的能力强。
HT1382 内建数字调整 (Digital trimming) 功能, 系统中可内建温度 sensor, MCU 侦测温度的变化, 再根据 crystal 的温度特性, 将频率校正值设定至Digital trimming 中, 可达到自动作温度补偿的目的. HT1382 提供最大的频率校正范围为 ±192.276ppm 或 ±64.071ppm, 最小分辨率为 3.052ppm 或 1.017ppm。

网友B:
呵呵,HT1381的挑剔振荡设计害苦了很多人。。。

网友D:
你选的这几款都是不带温度补偿的,好像不能用的吧,或者另外加温度检测电路吗?

网友B:
盛群半导体推出 HT1382 Clock IC, 可使用在各种需要计数时间的产品, 例如:电表、水表、煤气表、考勤及门禁设备、计费电话、收款机、MP3、数字相框、办公室自动化产品、家电产品、计算机产品等. HT1382 支持 I2C及 3- ...
引用 网友C:

报告老T,经过和HOLTEK代理联系,HT1382还没有量产,暂时还拿不到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