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_Ping_Host.exe 往板子上发数据failed原因何在啊?

楼主(2009-12-25):
LED, ST, pi, os, AI
我下载了一个Bulk_Ping_Host的实例,把程序下载好后运行Bulk_Ping_Host.exe但发送数据老是失败是什么原因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不知道LZ是不是用的enCORE III的开发板CY3664。
看看USB cable连接没有问题,同时Bulk_Example.hex的下载到板子,驱动BulkPing.sys使用正确,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