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跳线走通这个单面板么

楼主(2009-12-25):
实际用了6个跳线 你能不跳线 或者减少跳线走通它么 单面底层走线 根据机械 布局不能变动 但元件Di可以移动 PADS2007

网友A:
改成4个跳线了。应该还有节省跳线的余地,二极管的跳线作用还未发挥。另外有些网络可以调整。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画的
我用的 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网友C:
文件为什么不能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