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突然不能用了,帮帮忙

楼主(2009-12-25):
DXp,昨天下午还能用,晚上就不能用过了,打不开。

重新安装了,还是打不开。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清理电脑的时候,误清了什么文件,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盗版的操作系统,盗版的软件,如果可以做到长命百岁,那要真版的干什么呢,养成及时备份的习惯,隔段时间重装系统,如果你这软件出现过三次以上同样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本

网友B:
换AD吧,别整DXP啦.

楼主:
谢谢LS的两位

网友C:
改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吧,隔一段时间备份一下自己的资料,现在都舍不得出来卖正版的,用盗版的 要勤快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啊
不用dxp2004了,换了个AD8.3,绿色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