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如何承认

楼主(2009-12-25):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你们公司的应用要求搭电路测试,主要是电压精度、纹波特性和负载电流指标等是否能满足。

楼主:
电压精度指的是?最大输入电压吗?规格书写的是可以达到18V,精度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都是指输出精度,输入电压不必理睬,只要是产品中采用的就是,在DCDC芯片本身的指标范围内即可。

楼主:
这个精度要求只是符合芯片本身提供的规格书即可对吗?那如果规格书上没有明确说明,
那正常情况下判断DC-DC好坏应该在多少范围内呢,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精度和外电路设计的关系非常重大,要基于实际电路测量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