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 SAM-BA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我现在用9260 ,nandflash启动,我插上去也能识别USB,我打开SAM-BA的时候,点击connect,右下角的识别符号就没了,然后SAM-BA也不弹出 下载界面!!就死掉了1!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串口通信是否可以,或者USB通信是否有问题。

网友B(2013-10-2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可以确定串口和USB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插上板子之后,可以识别为串口。SAM-BA 2.12

网友C(2014-05-22):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弄了好久还没弄好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们用的谁家的板子,如果是杭州启扬的板子,那这问题很好解决。别家的在设计上有没有区别,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