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是否能输出互为180度的PWM?

楼主(2009-12-25):
一个项目需要输出两路PWM,但要互为180度相位,看了关于tim1定时器的文档,还是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个人更倾向于使用PWM1,PWM2的方式,因为Toggle(翻转)模式需要考虑Channel的初始状态
需要在Toggle开始前强制设定两个Channel的相位,曾经产品上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相同的HEX,运行时产生不同的结果)
根据香主的提示写的一段能满足楼主要求的代码
/**
  软件: IAR 4.42 32K 限制版
  库:   2.0
  硬件: 万利 EKSTM3210B-LK1
  说明: 使用TIM3的Channel3和Channel4产生楼主所述波形
*/

#define   Fsys           72000000ul   //  system freq 72MHz
#define   Fpwm           20000        //  PWM freq  20K
#define   PWM_DUTY       20           //  PWM duty 20%
void  ConfigTimer(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Fsys/2) / Fpw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Fsys/2) / Fpwm) * PWM_DUTY) / 100;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Fsys/2) / Fpwm) * (100-PWM_DUTY)) / 100;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无图无真相。图中CH3即 Timer3 Channel3(GPIOB.0), CH4即 Timer3 Channel4(GPIOB.1)

网友A:
可以的,一个PWM模式1,一个PWM模式2

楼主:
:)好的,我先研究下,多谢

网友B:
STM32的TIM1有三对互补输出,使能互补输出直接产生互为180度相位的2路PWM输出。

如果不使用TIM1,可以用2楼的办法。

楼主:
香主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说的180度相位差是对整个pwm周期说的,跟互补输出是不同的,我还在研究2楼说的。。。

网友B: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你能画个波形图出来吗?这样比较直观。

还有你要的PWM输出的占空比是多少?是常量还是变量?如果是变量,在什么范围变化?

想了想,占空比似乎不能大于50%,否则不能满足互为180度相位的要求,不知对不对,恐怕看了波形图才能知道。

网友B:
如果占空比刚好是50%,则这2路信号应该刚好为互补信号。不知对不对,恐怕看了波形图才能知道。

楼主:
我画了一个示意图。我想要pwm的展空比是任意可调的

网友A:
楼主,看了你上面的图之后,我在2楼说的不能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用两个TIMER可以实现这种波形的输出

网友C:
互补的PWM,好像使用TIM2、3也都可以的
TIM1的主要优势是可以生成带有死区的互补PWM

网友B:
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现在也到了和你的需求类似的问题

网友B:
考虑了一下,使用STM32 的任意一个定时器都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基本设置如下:
1)配置定时器的计数器为中间对齐计数,即先向上计数再向下计数。
2)在该定时器上选择2个通道,并分别配置为输出比较模式,并配置在比较成功时翻转对应的引脚输出。
3)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为要求输出频率的一半。
4)假定CC1为第一个输出信号的通道,再假定第一个信号的正脉冲宽度对应为W1,则配置TIMx_CCR1为TIMx_ARR-W1/2。
5) 同4),假定CC2为第二个输出信号的通道,正脉冲宽度对应为W2,配置TIMx_CCR2为W2/2。

----------------------------------------------
下面以一个例子说明:

假设要求输出的信号频率为10kHz,占空比为1:3。
再假设定时器的输入时钟为72MHz。

输出信号的频率10kHz,换算为计数器的数值为7200。
按照上述3),设置TIMx_ARR=3600

输出信号1的高电平时间W1,换算为计数器的数值为W1=7200/4=1800
按照上述4),设置TIMx_CC1=3600 - W1/2=2700

输出信号2的高电平时间W2,换算为计数器的数值为W2=7200/4=1800
按照上述5),设置TIMx_CC2=2/2=450

参照下图,图中红线表示计数器的数值变化:
①当计数器的数值从0向上计数,达到TIMx_CC1时,CC1匹配成功,CC1的输出电平翻转;
②计数器继续向上计数,达到TIMx_ARR时开始调头向下计数;当计数器的数值下降到TIMx_CC1时,CC1再次匹配成功,CC1的输出电平再次翻转;
③计数器继续向下计数,达到到TIMx_CC2时,CC2匹配成功,CC2的输出电平翻转;
④计数器继续向下计数,减到0时开始调头向上计数;当计数器的数值上升到TIMx_CC2时,CC2再次匹配成功,CC2的输出电平再次翻转;

如此循环,得到连续的相位互为180度的两路输出波形。

注意:上述描述是一个原理性的说明,但能够输出要求的波形并且占空比可调,实际编程计算中需要可能需要对某些数值加1或者减1,以达到准确地输出。

网友A:
“中间对齐计数”,这个方法很妙

网友B:
再来一个占空比大于50%的示意图:

网友B:
哈哈,16楼强人,手好快!!

俺也觉得Toggle模式不是很好,因为没有写程序具体测试,所以也没有细究,:$

网友A:
呵呵,“中间对齐模式”真的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单普通Timer的解决方法,看到你给了个这么好的思路所以忍不住就写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对你们的热心及专业深表佩服!在下受益匪浅

网友D(2010-02-02):
讨论的这么有深度,很受益

网友E:
实在太强了, 搭车再问个问题, 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在程序运行中可调节占空比的pwm输出,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F:
回复 网友E:
22楼的兄弟,你这个很简单的,你PWM频率不变,只调占空比的话,就改变ccr_val值即可。然后:TIM_OCxInit();
TIM_OCxPreloadConfig();
// enable arr preload
TIM_ARRPreloadConfig(tTIMx, ENABLE);
// TIMx enable counter
TIM_Cmd(tTIMx, ENABLE);

网友E:
回复 网友E:
22楼的兄弟,你这个很简单的,你PWM频率不变,只调占空比的话,就改变ccr_val值即可。然后:TIM_OCxInit();
TIM_OCxPreloadConfig();
// enable arr preload
TIM_ARRPreloadConfig(tTIMx, ENABLE);
// T ...
谢谢您快速的回复,小弟是新手很多不懂之处还请多多指教.请问如果我想通过一个循环逐级改变CCR_Val的值是否可行?并且我想使信号和LED关联,是信号灯能随之改变,请给些建议,越详细越好小弟初学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G:
这个帖子太强大了

网友G: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H:
有深度,值得深入!

网友I:
真是高手!

网友J(2010-03-10):
请问香主16搂的代码复制到我的IAR测试工程中(在未添加16楼代码时编译通过),就将它作为一个函数来使用,但Rebuildall 后其中有写语句出错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能通过的语句有: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可以通过的语句有: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Fsys/2) / Fpwm) * PWM_DUTY) / 100;
是不是跟我的硬件库版本有关啊!请教香主.

网友K(2011-12-24):
有个疑问?STM32定时器1一个很简单的问题PWM 中央对齐模式下U事件什么时候被更新

网友L:
我现在项目上遇到了  需要的相移动 是任意的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M(2012-05-06):
还没用过

网友N(2012-06-28):
受教育了  正在用到 .好东西啊 .....

网友O:
来感受专家的解答

网友P(2012-09-27):
这个贴子太强悍了,进来学习了,受益非浅啊!顶了

网友Q:
很不错,最近刚好能用上,多谢

网友R(2012-12-06):
有图有代码
真是精品啊

网友S(2013-01-17):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T(2013-08-19):
这个帖子  很不错  需要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版主

网友T:
楼上都是高手  很给力

网友U(2013-11-27):
香主和楼上的几位都是大神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B:
考虑了一下,使用STM32 的任意一个定时器都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基本设置如下:

香主好厉害啊!

网友V:
我觉得一个TIM的两个通道是能做到的, 而且可能是最好的实现思路.

网友W:
单增模式;单通道;两个开漏io输出周期选择信号也可以.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考虑了一下,使用STM32 的任意一个定时器都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基本设置如下:

大神,我用STM8咋没配出来,求指教

网友Y:
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Z(2014-05-23):
如果相位差不是180度,而是其他数值,比如18度,上述方法好像不行了。

网友AA(2014-06-28):
引用 网友A:
个人更倾向于使用PWM1,PWM2的方式,因为Toggle(翻转)模式需要考虑Channel的初始状态
需要在Toggle开始前 ...

我把程序下载进去了,但是波形不是你发的这样。没能达到移相180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考虑了一下,使用STM32 的任意一个定时器都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基本设置如下:

香主,您好! 我按照你的思路编写了程序,总是出不了那样的波形。 现在急需这样的一种波形,可以编一小段我试试看吗?

网友AB(2014-12-03):
看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AC(2015-06-23):
谢谢你们的分析

网友AD:
有互补的pwm

网友AE(2015-08-13):
这个相位180°是可以的,如果是相差90°呢?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啊?
用翻转模式,相位可以任意设定,占空比都是50%,不知道能不能调呢?
现在需要输出4路占空比37.5%,相位90°的波形。有没有办法实现呢?

网友AF(2015-11-07):
看不懂,请问怎样用单片机控制舵机的程序有吗?

网友AG(2016-07-15):
牛 可是 lxyppc 先生的  程序的 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AH(2019-10-24):
引用 网友A:
个人更倾向于使用PWM1,PWM2的方式,因为Toggle(翻转)模式需要考虑Channel的初始状态
需要在Toggle开始前 ...

你这个整个程序还有吗?没看懂你配置的PWM。。

网友AI(2020-08-15):
刚好用到这块,都是大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