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能实现高电压输入吗?

楼主(2009-12-25):
如图所示的电路,输入电压VIN为40V,输出7805为5V,图中所示的三极管,稳压管,电阻取值该如何定呢?最大能承受的电流有多大呢?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电流都不能太大,否则损耗太大器件发热!
真是需要宽电压输入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B:
LZ还是先谈谈Q1在这里作什么用吧。

网友C:
给稳压管扩流的作用

网友D:
此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40V输入5V输出,改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E:
把R1一段接地倒是可以,但Q1工作在放大区功耗很大

网友F:
前边的一堆让电压降了VZENER+0.6V,但没有改变整个电路发热的本质

网友G:
效率10%的电源.当年我用3.6V升48V也比这效率高.

网友H:
小电流可以用,Q1\D1给40V输入降压,防止超出7805的电压极限

网友I:
能工作,R的取值按照最小工作电流取,是R乘上最小电流约为0.7 ,最大电流看前面的三极管最大功率能承受多少了。可以提供的最大电流大概应该是管最大功率W/(稳压管压降+0.7)。稳压管的选取看后面LDO的输入参数。

网友I:
这东西只能用在小电流的场合。

网友J:
Q1集电极加个电阻吧,减小CE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