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延时芯片

楼主(2009-12-25):
请教有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延时芯片符合以下要求:
延时时间10mS至200mS可调,精度1mS,封装SO-8或比他小的也可以!

网友A:
利用555和电位器做个单稳态电路就可以吧?

楼主:
我体积非常小,6×24mm所以外围电路要非常简单.

网友A:
只是有点不明白,在什么场合下,需要专门用芯片做延时,一般来说说,如果是嵌入式系统,对于MCU,这根本不是问题。晶体振荡器的精准,加上程序控制,可以搞定一切时间控制问题吧?另外,555就有so-8封装的。

楼主:
MCU那多复杂啊,用在**延时爆炸.工作电压极不稳定,电磁环境未知,湿热,盐雾等极端条件!
所以要采用全硬件电路,看来只能考虑用555了!

网友A:
哦,原来这样的。那就算是全硬件电路,环境如此恶劣,你一样要做足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工作。

网友B:
用CD4040或者CD4060可以达到精确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