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我分析下,这个波形发生电路的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2009-12-25):
最近在做一个波形发生电路,用2.2K的频率控制红外发光管的,但是频率总是调整不对,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电路。

另:此电路的电容放电回路是什么? 通过三极管Q2吗? 多谢……

网友A:
Q2画错了吧。

网友A:
Q2反一下,E极接地,
充电:VCC---R3---R2---C1---D1
反向充电:VCC---Q1的CE结---C1

网友B:
一个互补多谐振荡器电路,被你画成这个样子!!
LED上要串联限流电阻,R1太小了,Q1基极到Q2的连线要串连一个电阻。
R2、R3、C1都可以改变频率,R2越大,输出脉冲越宽

楼主(2010-03-18):
呵呵,多谢楼上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互补多谐振荡器原来确实没见过……: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