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磁芯的选用

楼主(2009-12-25):
本人电源菜鸟一个,原来请教别人后用EC35的变压器设计了一个360W的双管正激电源,算是成功,目前在设计一个600W的双管正激电源的时候,按照计算,大概需要EC49的变压器。但是因为外壳空间的限制,先采用了EC43的变压器,电压输出不变,所以一二次侧的匝数比、每侧匝数都和以前的EC35的一样,也不变,只是根据计算加粗了一二次侧的线径和股数。
实际测试,输出到85%时,在有风扇散热的情况下,线包和磁芯温度都达到了85度了,显然已经无法再继续了,所以只能换变压器了,EC49立式太高,卧式也太占面积,现在考虑用PQ4040,不知道能否满足600W的功率要求?PQ4040在双管正激下最高能做到多少瓦呢?

还请各位前辈不舍赐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电压不变匝数不变,铁损没有变大,所以是铜损问题。
可以考虑稍提高工作频率。
这样会增加管子的功耗,但可能减少绕组匝数,故可加粗线径。
变压器和管子损耗需要综合考虑,开关电源设计实际上是在各项损耗之间找平衡。

双管正激,需要用耐压较高的管子,导通电阻较大,故耐压较高的管子比耐压低一半的管子损耗大。所以另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是改用半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马上再单独测试一下究竟是线包温度高还是磁芯温度高。
如果如你所说,那就是说EC43的变压器是能做到600W的了?只要加粗线径就能改善?现在线包和磁芯之间还有一定空隙,我可以尝试直接加粗线径试试。
降低管子的导通电阻,我是否可以选用电流更大的管子? 换半桥的话我不熟悉,开发周期就更长了,我还是先按你说的实验一下吧。

另外,如果改用PQ40的,会不会改善很大呢?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说的对,我刚才还是85%功率输出一个小时后测试变压器温度,磁芯64度,而线包高达84度,的确是铜损过大。不过室温才10度,而且还没有100%负载输出,担心即使解决了铜损后,满负载输出下还是温度过高。

目前工作频率在130K左右,我想应该差不多的,担心再低多了就饱和了。

看来必须增加线径测试,由于最大输出10A,我二次侧用的4股0.7mm的漆包线,那现在增加多少合适呢?

还是想再问问,如果换成PQ40的,改善能很大吗?

再次感谢大哥赐教了!

楼主:
请问版主或高手前辈能赐教吗?小弟我一直在线等着,实在无处请教了,谢谢了!

网友A:
EC43能否做到600W输出,这个我可不敢说。
换成PQ40如何,也不敢说。
开关电源,很多是要靠实验确定的。
就以变压器来说,同样的线径同样的匝数,绕法不同,占窗口面积可能相差不少,就有可能绕不下。
这些事情,有不少是靠经验的。
PowerAnts经验比较丰富,可惜最近不露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虽然PowerAnts大哥没出来,我还是先做实验吧,就是怕实验的太盲目了。
有结果我再上来跟大家交流,方便以后跟我一样的菜鸟。

网友A:
10楼关于线径说得不错。
所谓加大线径,不仅是用更粗的线,还包括加多股数。130kHz频率,用0.7的线显然过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谢谢你的计算和指点,看来确实是线径计算有问题,因为之前EC35做到360~380W,输出最大6.5A,一次侧用的3股0.5mm的线,二次侧用的是4股0.5mm的线,风冷状态下温升很理想,所以根据计算后,这次输出10A的,一次侧用的3股0.7mm,二次侧就用的4股0.7mm的线,匝数比和匝数没变,以为够了,没想到线包温度如此高。

按照你的计算,风冷条件下EC35可以做到800W,请问现在该如何改进呢?是加粗线径还是改绕线结构,还是改工作频率呢?加粗线径的话空间余量没多少了,我用的是三明治的绕线方式,一次侧分两次把二次侧的线夹在里面的。

如果换用PQ40的,好不好改善很大呢?

还请再次指点了,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回帖算个总结!
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考虑趋肤效应,铜线选的粗了,导致交流损耗增加,第二个是国产磁芯的磁系数只有TDK标准的60%,绕线的圈数必须增加,才能保证电感量。

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后,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