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ISP+串口(笔记本有福了)

楼主(2009-12-25):
画了好几天了,查了好多资料了,终于搞定了,实验两个功能,这下笔记本有福了

网友A:
转并口最好

网友B:
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LZ

网友C:
如果是AVRISP,已经有现成的ISP+串口.

网友C:
知道其他单片机ISP资料的话,应该也很容易改.

网友D:
是不是用2303做的,但是我做的下载成功率不是很高,波特率必须很低才可以下载

网友E:
怎么是笔记本有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