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菜鸟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1206贴片LED灯的电压降是多少?在网上查了半天没查到。谢谢!!!

楼主:
是不是0.7V?

网友A:
压降与led材料有关

楼主:
就是常用的1206封装的贴片led,至于什么材料我也不清楚,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买一个来实际测测呗。

楼主:
郁闷,网上也查不到,看来得自己亲手测一测了。:dizzy:

网友C:
不同颜色,材料不一样,压降也不一样。

网友D:
0.7

网友E:
led灯不可能0.7v压降。
红灯一般1.2v左右,白灯2v左右

网友F:
1.6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G:
1.5v左右吧,自己查查资料,都不一样的

网友: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H:
红的  1.7吧

网友H:
数字表 二极管档测一下

网友I:
应该是0.7或者是0.4v

网友J:
20mA的话:红色 :1.8-20左右;绿、蓝、白都在3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