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电路输出电压

楼主(2009-12-26):
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希望大虾们提示。
      翻开不同版本的开关电源书,均如此:BUCK变换中,在电感电流连续情况下,电流波形呈现纯三角波,但是理论上,就算电感线性且不饱和,V输入恒定。V输入=L*di/dt+i*R 求解这个微分方程,可知,电流关于时间的函数,并不是线性的。
    试验观察得到,电感电流在多半呈现非线性,而是曲线(或许试验中各种参数不那么理想化)。
    另外,V输出=V输入*占空比  的公式,也是在电感电流完全线性的情况下才推断出来的,这意味着在电感不饱合并且线性情况下,电流连续时候,V输出=V输入*占空比  ,V输出只与占空比有关。
    可是试验观察到,在保证电感不饱和且基本线性的情况下,V输出还与负载的变化有巨大的变化关系(无反馈的试验电路)。
    困惑中.........

网友A:
这是实际电路元件不是理想元件引起的。
电感电流线性,条件是电感电阻为零,实际当然不可能为零。铁心的损耗也是随电流变化的。
Buck电路的输出与负载变化当然关系相当大,因为没有考虑电感的电阻以及整流管(续流管)电阻,还有开关管电阻,更没有考虑分布电容和整流管恢复损耗。

楼主:
谢谢MAYCHANG!!:handshake
实际电路中的情况肯定是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也肯定会让试验波形和理论有差别。
问题是我还是觉得,就纯理论分析,不考虑你说的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从这个公式:V输入=L*di/dt+i*R,也得出,电感电流应该不是线性的,因为如果di/dt恒定,L不变,I*R又是增加的,这与V输入不变矛盾。那么书上的电感电流的三角波应该说不通....

网友A:
3楼:
这个公式中,如果R=0,那么电流就是线性的,换言之,说电流是三角波,是忽略了电感的电阻。

楼主: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呵呵,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电感本身的电阻应该原本不在考虑之类,这应该只是一个由理想元件组成的理想电路分析,但是,负载电阻是一定存在的,对吧??如此来看,V输入=L*di/dt+i*R中,依然无法说di/dt是恒定的吧?

网友B:
maychang 好厉害啊:victory: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只是,还在等待MAYCHANG的指点,继续困惑中啊....

网友A:
5楼:
负载电阻不考虑。
因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感之后必有个大电容,该电容的容量大到一个工作周期内可以认为两端电压不变,无论一个周期里面电感中电流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