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嵌入式要先裸奔吗?

楼主(2009-12-26):
学过51,现在开始学arm9,最近天气冷,不想裸奔,直接烧uboot,上linux,想在上面直接弄点应用层的东西,比如boa,sqlite,gtk等。不过发现这样学习好像偏离了之前电子专业的本质,电子专业应该是比较硬的,这样太软了。
    各位觉得我要先裸奔好,还是先不裸奔,等把应用层的东西理清点之后(半年左右时间),然后再尝试裸奔?

网友A:
看你兴趣了

你要弄上层的应用,那就是linux的事了,跟ARM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是要用ARM的编译器将代码编译成在ARM上运行的东东:lol)

网友B:
学过51,现在开始学arm9,最近直接天气冷,不想裸奔,直接烧uboot,上linux,想在上面直接弄点应用层的东西,比如boa,sqlite,gtk等。不过发现这样学习好像偏离了之前电子专业的本质,电子专业应该是比较硬的,这样太 ...
引用 楼主:

那就都学吧,这样就能做到要硬是能硬要软是能软,随心所欲。。。;P

网友C:
裸奔有助于理解ARM,对以后的接口设计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D:
要全面的学习的话,底层驱动,Bootloader也学习吧,
要是一整个开发流程的都搞懂了,那很好的啊

网友A:
如果能从芯片设计到应用程序开发一条龙,那更好;P

网友E:
不管咋奔,要精于此:D

网友B:
:L又来个匠人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决定了,先穿上系统,以后再裸奔!尝试些不一样的,才能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究竟喜欢什么。

网友F:
楼主,大冬天的,要是不在三亚海口这些地方,还是不要裸奔的好!

网友G:
楼主跟我遇到的情况相同啊之前也是玩的51  不过我现在用的是三星的ARM7 44b0  试着把它当单片机用  郁闷的是找不到相应的书或者资料啊 市面上全是嵌入式Linux加操作系统之类的资料 各种培训班也是这方面的  我也是大三学电子的 感觉越学越像计算机专业的了 要是有谁能推荐几本把arm44b0当单片机用的书就好了 经验也行啊 呵呵 谢谢了

网友H:
没必要啊,

网友I:
1# jiyiche 我面对的问题和你一样,我一年前学了C51单片机,学的不算好不算坏,也亲手做过小东西,现在跟着老师,自已学习ARM7了,我们有一个工作组,开 发了一个在ARM7平台运用的嵌入式系统,老师让我看懂这个系统先,自已买了一块开发板,想像学单片机一样的裸奔方法学习一下ARM7先,可老师的那个系统搞的我很晕,时间又过了一少了,自已还不会,感觉自已像计算机专业一样,学C++,系统,很难,裸奔的实践又没有时间去玩成,ARM7至今没学到什么了,,,,,,我们加一下QQ:525135916  平时有空可以好好聊聊,自已也比较喜欢硬件。

网友J(2010-03-29):
我觉得还是先裸奔好

网友K:
偶从开始到现在还没穿过衣服啊,杯具~~~~

网友L:
如果是学硬件方面,个人认为还是从底层boot loader开始。

网友M:
51  完了 AVR  ARM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