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采集出现锯齿

楼主(2009-12-26):
请教:5150视频采集如使用奇偶场采集方式,运动画面会出现明显锯齿现象,如采集单场纵向拉伸,静态画面可观察到锯齿,有无处理方法?

网友A:
唯一的办法,解交错。
还有就是你单场纵向拉升的算法太简单肯定有锯齿的。
建议你研究下数字电视的芯片。

网友B:
垂直方向放大之后需要进行滤波处理,否则效果不好。

网友C(2010-02-19):
采用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做de-interlace和数字滤波处理。就可以减弱锯齿现象。隔行信号,当前后两场有较强运动位置差后都有锯齿。

网友D(2012-01-06):
隔行采样的,建议用ADV7181C 逐行的
需要找我啊

网友E(2014-10-17):
引用 网友D:
隔行采样的,建议用ADV7181C 逐行的
需要找我啊

你好!请问你有基于imx6q的adv7181c芯片,输入为rgb的配置代码吗?请问这个要怎么配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