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机车上的安全电路

楼主(2009-12-26):
不知有没有DX使用过这种电路,该电路一般在机车上使用,我只是听到有人给我提起过,大概功能就是:为了从该电路得到一个输出电平,在该功能模块输入端必需是一个脉冲信号。
这能很好的解决CPU死机IO口状态一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该输出电平控制的是功率器件,比如加热等等。
  该电路在火车机车上用得比较普遍,可我就是查不到,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惭愧,还请有知道的DX指点哈,谢谢

楼主:
补充清楚点
是这样的,我为了控制一个加热器件,如图  (不好意思,没有贴上来,就是光耦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常规做法是CPU直接输出一个DJKZ信号(低),光耦导通,然后后级开始工作,DJKZ信号(高),后级停止工作,但是我们为了安全考虑,如果由于特殊情况CPU死了,这时候万一DJKZ一直处于低,那后级一直工作,结果就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后果。
因此,我考虑能不能这样,单片机和光耦间加入一个功能模块,它对高低电平不敏感,只对脉冲有反应
这样就能把我的东西安全性上提高个台阶

网友A:
研究研究触发器怎么样?

网友B:
功能模块就是电容。

用电容就隔直好了啊

网友C(2010-04-08):
安全电路,楼主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