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26):
小弟才学
现在在做个 UPS的后台软件 用VB做的  主要目的是  用电脑直接和我们的机器通讯 吧监控省掉 但是 我做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单片机只能收到一个地址位 ,还有在第二位单片机收到的数就不对了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机器的单片程序没问题 我一片那个单片机的监控能正常收发数据的

谢谢大家帮分析下问题 可能出在那

Public Sub fason1()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sendcount
    If Hex(sendbuffer(i)) <= 9 Then
    Form3.Text2.Text = Form3.Text2.Text & Hex(0) & Hex(sendbuffer(i)) & Space(1)
    Else
    Form3.Text2.Text = Form3.Text2.Text & Hex(sendbuffer(i)) & Space(1)
    End If
    Next
    If Form3.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Form3.MSComm1.Output = sendbuffer
     Form3.Text2.Text = Form3.Text2.Text + vbCrLf
    blnAutoSendFlag = False       发送标志位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buffer As Variant
   Dim olen, k As Integer
   Dim l As Stri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olen = MSComm1.InBufferCount
   Form3.Text3.Text = olen
   buffer = MSComm1.Input
   For k = 0 To olen - 1
        If Hex(buffer(k)) <= 9 Then
        Form3.Text1.Text = Form3.Text1.Text & Hex(0) & Hex(buffer(k)) & Space(1)
        Else
        Form3.Text1.Text = Form3.Text1.Text & Hex(buffer(k)) & Space(1)
        End If
    inbuffer(k) = Hex(buffer(k))
   Next
   End Select
    Form3.Text1.Text = Form3.Text1.Text + vbCrLf
End Sub

楼主:
小弟才学 那有错误帮着指下 好多都不懂 谢谢

网友A(2010-02-19):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那个setting属性,看一下和你的单片机里的程序一致么

网友B: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程序结构有错,自己好好检查,编写程序前应该先做好流程。

网友C(2011-06-18):
正在学VB,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