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新人问题

楼主(2009-12-26):
学了三极管 如果没+VCC,而直接接信号或交流时不是只能单开关三极管来处理?怎么去分析他们,小弟看书没弄懂他们,有根本没++VCC应该怎么去分析他们?

网友A:
  1. 而直接接信号或交流时不是只能单开关三极管来处理
看不懂这句话。

没有电源,三极管不能工作。如果输入端加信号,三极管只能看成两个二极管。

网友B:
放大的本质就是能量的转换,没有vcc输出从哪儿来呢?:lol

网友C:
没有VCC。。。。。。。看做书本里面讲解的等效模型。。。。两个二极管。。N为“阳极” P为“阴极”

网友D:
分析晶体管交流模型时,因电源回路对交流而言是“短路”的,为简化电路故这时略去电源回路,实际上电源仍是存在的且必需存在。

网友E:
没有VCC。。。。。。。看做书本里面讲解的等效模型。。。。两个二极管。。N为“阳极” P为“阴极”
引用 网友C:

那可不是等效模型。

三级管最简单的小信号等效模型是一个双口网络,输入为一个等效负载,而输出为一个等效受控电流源。

网友F:
呵呵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做开关用可以不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