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26):
通过控制DA转换能够实现输出一个可控的电阻值吗?如果可以具体怎样实现?本想用数字电位器的,但考虑到单片机自带DA,而且数字电位器比较贵,所以就用DA了。

网友A:
电阻的特性是:使流过自己的电流值为两端电压/自身电阻值,在电路中,两间电压是随信号变化的,于是通过电阻得到了随信号变化的电流,且此电流与所加电压成正比。
LZ的想法无法实现。

网友B:
曾经有个项目,后来没做,方案如下,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方案,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