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 何 检 测 交 流 220 V 的 电 流 值 大 小 ?

楼主(2009-12-26):
本人没做过AD转换,特此请教各位高手。

目的是检测~220V的电流值大小,设计是同过电流互感器转换,使用TLC549做AD,不要求什么精度,有个大概值就可以。

有以下疑问:
1.TLC549的基准电压如何选择,有什么影响?我看有很多是直接接在主板的VCC和GND之上,还有很多是使用2.5V作为基准电压,我们的ARM自带2.5V基准电压输出,是不是直接用这个更方便更准确些?
2.现有电流互感器TA12-100和TA12-200,如何选择,有什么差别吗,感觉是应该有一个精度会提高些吧?
3.理论上经电流互感器过来的电流很小,直接输入到TLC549可以吗?如何计算出实际220V交流的电流大小呢?(就是按照互感器的规格X100或者X200倍吗?)
4.最后就是TLC549是不是离互感器越近越好?

再次感谢!

网友A:
1、AD芯片的基准电压稳定性直接影响转换精度,既然要求不高,用电源电压或其它基准都可以。
2、电流互感器根据一次电流大小和你所需要的精度选取。
3、电流互感器二次绝对不能直接输入到AD芯片。首先必须有个电阻作为电流互感器的负载,该电阻值必须根据电流互感器要求选择,不能大于某值(此值在电流互感器说明书上必有)。电流互感器二次绝对不能开路,否则电流互感器将烧毁甚至造成事故。电流互感器二次信号进入AD芯片之前必须滤波,否则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之间分布电容可能会给AD芯片带来很大的共模电压。
一次侧电流应该根据电流互感器比值和二次负载电阻来计算。
4、没有必要。实际上AD芯片也不可能距离电流互感器很近。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直接在电流互感器输出接一电阻再经过简单的滤波、精密整流滤波进AD得到平均值去换算。。: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看看电路是否可行,谢谢!

我有以下疑问:
1.互感器二次信号是否需要整流后转为直流再进AD芯片?
2.AD芯片的GND与REF-引脚是否应该分开为好?(互感器二次信号)

网友A:
4楼:
不知道TLC549的参数,从使用单电源估计,该芯片只能输入单方向电压,而你输入的是交流。如果需要整流,普通的二极管桥式整流不行,二极管正向压降将带来很大误差,应该用精密整流电路。
不知道你这个电流互感器参数,所以不知道该电流互感器是否允许二次接200欧这么大的电阻。
从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到你的设备之间应该有抗共模干扰滤波器。

楼主:
200欧的电阻是厂家资料推荐。
抗共模干扰滤波器是说TVS管吗?
我主要是难在交流转直流这块,不知能否详细赐教。

网友A:
抗共模干扰滤波器主要是共模电感和对地电容。
交流转直流,应该用精密整流电路,但需要正负两组电源。

网友C: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B:
lz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单电源做个精密半波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D:
单电源供电,可以在互感器接地的一端,接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压,使得输入端不会低于地电平。
AD采样到的数据,可以通过软件将直流成分去掉。

网友E:
1、LS说的对
2、2.2uF的电容貌似太大了些

楼主:
能不能麻烦大家给一个简单的图,再次谢谢!
的确是没搞过这个,见笑了。

另外“通过软件将直流成分去掉”不明白,我读到的应该都是简单的8位数据,怎么去掉直流呢?
这也是我一直迷糊的地方,我读到的数据怎么对应成220V的交流电流值呢?应该有个计算公式吧?

网友F(2011-08-26):
想简单精度高的话就用凌特的ltc1966   真有效值转换器

网友G(2019-02-15):
精度高的芯片价格贵

网友H:
不知道什么频率的交流,  要多高的精度?

如果工频, 要求不高, 普通的单片机轻松应付, 专业芯片用到专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