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较高级的单片机教程吗

楼主(2009-12-26):
作为一名大三学生,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东西也做了不少,功能都能实现,也拿了一些校内校外的奖项。但是每写程序时都不太敢下手,总觉的那样写不好;设计电路时也不太敢动手,特别是涉及电容电感时。
     有时候回头看看自己写的程序,总会发现不严密,有潜在的错误或者不符合规范;电路上不是元件参数选得不对就是布线有问题;单片机的话其实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比如像什么省电模式啊,BOOT区啊,像S12单片机的存储器的划分啊;等等等等。。。
     现在我能找到的单片机编程或硬件上的书都是入门级的,内容也都差不多,看了很多本也只能学到一点点新东西,有什么比较高级一点的教材吗?

网友A:
多动手操作实践是必要的,书只是入门的

网友B:
应该学一下软件工程并加强一下电子技术基础,多实践、做总结,水平是不同学科、不同项目的积累,正所谓“诗外功夫”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楼主:
当然我也知道实践的重要性,但要是一开始能有这么一个教材引引路就好了
我是不是有点懒啊,呵呵~~

网友B:
从实践中学到的东西如果写在教材上效果会失去大半从而变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实践中反过来读书却可以弄明白书中的真正奥义。

网友C:
我就是那种有点懒得学生:L

网友D:
单片机只需要入门,不需要高级教程,如果硬要找高级教程的话,那就是摔跟头,摔得越多的,越是高手。

网友E:
记住NE5532的话了

网友F:
我在上大二,准备寒假自学一下单片机,在图书馆借了本匠人的《匠人手记》,不知是不是适合初学者看呢?

网友G:
mark~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H:
还是动手的收获比较大

网友I:
动手吧,多逛论坛,把别人的经验转变成自己的经验

网友J:
首先把单片机的各个模块的的软件部分搞清楚,多常识,等做稳定了就把程序备份起来,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其实软件的东西很多都是思想严谨性的一个考验,做多了就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了,硬件需要积累,先把基础打好,不要过渡追求奇淫怪巧,产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做到简单稳定好维修,要从卖油翁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做技术的没有什么捷径,都是踏踏实实的做,保持一直学习的精神

网友B:
匠人的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

网友K:
我在上大二,准备寒假自学一下单片机,在图书馆借了本匠人的《匠人手记》,不知是不是适合初学者看呢?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真正的初学者,建议你还是去看平凡老师的书吧。

网友F:
匠人,去哪里找到平凡老师的书呢?书名是什么哈?

网友L:
搜“平凡单片机”。。。

网友M:
单片机学到一定程度,该学的东西就不是单片机方面的了,单片机是一个微型计算机,所有计算机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

网友N:
硬件的东西是靠经验的积累
软件的学习,多学学操作系统吧,规范也很重要

网友M:
相当年的ENIAC出来的时候,性能不到单片机的1/10呢,不是也是一台计算机吗,而且居然用机器码,拨码开关来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