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成果供大家分享24c02_I2C

楼主(2009-12-26):
//////////////////////////////////////////////////////
//基于I2C传输协议24c02读写操作程序,硬件为51单片机P1.0接
//24c02的WP端口,P1.1接24c02的SCL,P1.2接24c02的SDA,
//24C02地址口A0,A1,A2全接高电平;下面程序已经经过硬件测试
//欢迎大家参考学习,如有copy请注明来源;
//    Copyright 田峰 QQ:413336413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WP=P1^0;
sbit scl=P1^1;
sbit sda=P1^2;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start()
{
sda=1;
_nop_();
scl=1;//起始建立时间大于4.7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起始锁定时间大于4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
void stop()
{
sda=0;
_nop_();
scl=1;//发送停止条件的时钟信号,停止总线时间大于4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结束总线
_nop_();//保证一个终止信号和起始信号的空闲时间大于4.7us
_nop_();
_nop_();
_nop_();
}
uchar cheak_ack()//主机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检查应答位
{
  bit FO=0;
sda=1;//释放数据线等待接收应答信号ACK
_nop_();
_nop_();
scl=1;//应答位时钟拉高
_nop_();
_nop_();
F0=sda;
scl=0;
_nop_();
_nop_();
if(F0==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void master_ack()//主机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应答
{
sda=0;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1;
}
void master_uack()//主机接收一个字节数据非应答
{
sda=1;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在EEPROM上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da=CY;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uchar read_byte()//从EEPROM上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j,k;
sda=1;
_nop_();
for(i=0;i<8;i++)
{
  scl=1;
  _nop_();
  k=sda;
  scl=0;
  _nop_();
  j=(j<<1)|k;
}
return j;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在EEPROM的地址address上写数据date
{
bit acktemp;
start();
write_byte(0xae);
acktemp=cheak_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temp=cheak_ack();
write_byte(date);
acktemp=cheak_ack();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从EEPROM的地址address上读数据date
{
bit acktemp;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e);
acktemp=cheak_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temp=cheak_ack();
start();
write_byte(0xaf);
master_ack();
date=read_byte();
master_uack();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WP=0;
P2=1;
write_add(23,0x71);
delay(100);
P0=read_add(23);
while(1);
}

网友A:
祝贺楼主!
说一下效果吧。

网友B:
在21ic成长,回21ic分享,这就是这里的精神。

网友C:
共同进步

网友D(2010-03-31):
问一个问题哈 楼主写的check_ack函数有返回值,表示是否应答我还算明白
但是在write_add 写函数里 acktemp=cheak_ack(); 这条语句有什么作用? 小弟不太明白,
难道是没有应答得话,会return false  然后程序运行到这里就不进行写操作了吗?直到应答为止?
新手。。呵呵

网友E:
我也没在write_add 函数里看出acktemp=cheak_ack(); 这句的实际作用,acktemp接收到返回值以后没有使用上...

网友F:
LZ把_nop_();做成函数更清楚了,呵呵
delayus(uchar x)
{
      while(x--)
         _nop_();
}

网友G:
LZ把_nop_();做成函数更清楚了,呵呵
delayus(uchar x)
{
      while(x--)
         _nop_();
}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太好,调用和返回需要周期

网友H:
楼主你好!我是个菜鸟,我冒昧的问一句:bit F0=0;是不是对某个字节定义呢?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变量类型。谢谢!

网友H:
楼主你好!小弟不才,冒昧问一句:bit FO=0;中bit是什么数据类型?盼回复,谢谢啦!

网友I(2010-05-31):
想问下,你的ack返回时错误的话,也是在继续执行忙吗?那你在这里检测和没有检测不是一个样了吗?

网友J:
正在看STM32的I2C接口相关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K:
回复 网友H:
bit :位数据类型,只有0和1两种状态。是单片机中一种特殊的数据类型,在标准C里面没有此数据类型。 在51单片机里面内部数据存储区的20H~2FH地址范围的存储器可以进行位寻址。而bit数据类型就是定义在此区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