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射频需要的仪器

楼主(2009-12-26):
(无正文)

网友A:
3G频谱,最少能看到三次谐波吧
1G信号源,这个二手很便宜
如果要做天线,最好买个1G的反射电桥,也不贵

楼主:
谢谢,射频从来没弄过,都不知有没有信心弄出来。

网友A:
从没做过?那难度挺大的

网友B:
请冬瓜帮忙呗.冬瓜可是高手.

网友C:
阻抗分析仪,其它的仪器从低频升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