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逻辑电路有兴趣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2009-12-26):
在最近的工作中需要实现以下的逻辑功能,有A,B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Y。

A      B         Y
0      0         1
0      1       状态不变
1      0       状态不变
1      1         0

不知道是否有好的方法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因为存在“状态不变”,需要记录前次状态,这个功能最好用MCU来实现。

网友B:
直接用一个RS触发器呀...
把A或者B任何一个反向一下,接到S上,把不反向的接在R上,就OK拉。